2.5V LDO 选型经历,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9-02-28):
如题  2.5V LDO  输入3V-5V(可以更宽)  输出2.5V(精度<=2%)  输出电流最大500mA左右

分享几个已经用在产品上的。如果有更好的,欢迎大家拍砖。

主要用在催化传感器上,传感器供电,冷态上电时,对瞬间电流要求较高(2.5V@300mA或更高),预热好后,电流会稳定到一个平稳状态(2.5V@200mA);

1.最早使用的是TI的芯片  TPS73625(2.5V@500mA)  SOT23-5封装  使用原因:在我接手项目前,前任工程师用的是这款,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可能是比较稳定;

2.后来换成了SG2003-2.5(2.5V@400mA) SOT23-5封装;使用原因:供货商推荐的,价格有优势,订货方便。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传感器上电电流过大会瞬间将IC的输出拉低到0V左右。可能是瞬间电流已经到了芯片的输出极限。

3.接着又换成了RT9013-25GB(2.5V@500mA),SOT23-5封装,使用原因:在网上网友推荐的,这颗料是台湾产的,Richtek公司,用着还算稳定。后来在跟RichTek公司的FAE电话沟通中,他们又给推荐了一款芯片 RT9080-25GJ5,2010年左右出来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4.现在基本上用的就是这款RT9080-25GJ5(2.5V@600mA),暂时没有出现过问题,价格也还可以。就是订货周期可能会长一些;

5.最近也在测试其它公司提供的样品。

编辑原因:错别字 RT9050-->RT9080

楼主:
我将上述提到的4种文档,上传上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用spx3819比较多

网友A:
推荐用 torex的 xc6210   和  exar的 spx3819 。
  实际上xc6206 国内很多厂仿制   300mA没问题   500mA不行。  我个人喜欢torex的产品,质量很好。

网友B:
多折腾系列。
TI已验证稳定的不用,除非是价格敏感的低价值民用产品,一般应该使用TI这类大品牌的芯片。

网友:
够折腾啊  直接上adj 的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折腾系列。
TI已验证稳定的不用,除非是价格敏感的低价值民用产品,一般应该使用TI这类大品牌的芯片。 ...

TI的这款一方面是因为价格要高出很多,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会收到仿制品(当然公司供货商的机制目前还不太健全,这个话题以前也讨论过)

网友C:
RT9050-25GJ5(2.5V@600mA) 这款芯片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 torex的 xc6210   和  exar的 spx3819 。
  实际上xc6206 国内很多厂仿制   300mA没问题   500mA ...

XC6206 用过,体积也小,但是很多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9050-25GJ5(2.5V@600mA) 这款芯片价格如何

抱歉,之前型号写错了,是RT9080  找原厂代理拿,在0.4元/pcs   人民币

网友:
楼主能透露下RT9080的大概价格?

网友:
便宜的在用的是SGM2019--1.2/1.8/3.3   SGM2021--1.8/3.3

网友:
楼主的敬业精神 值得学习   谢谢提供资料和经验

网友:
立锜科技的线性稳压器类型蛮多的 收藏备用

网友D:
(5v-2.5V)*0.3A = 0.75W,你确定SOT-23扛得住?
按照TPS73625 SOT23-5封装的热阻,0.75W管芯温升会达到166度,而TPS73625的过热关断温度就是160度,管芯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40度~+12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2.5V)*0.3A = 0.75W,你确定SOT-23扛得住?
按照TPS73625 SOT23-5封装的热阻,0.75W管芯温升会达到166 ...

5V压差有点大,我们很少用,基本上是用3.3V-2.5V, (3.3V-2.5V)*0.3A=0.24W,0.3A也只是短时间的,稳定后应该在0.18-0.20这个范围。

网友:
这么大电流了,不能用DCDC么?

网友E:
看了下RT9080的手册,它不是低噪声LDO,看来楼主对这方面要求也不高,完全可以用DCDC代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RT9080的手册,它不是低噪声LDO,看来楼主对这方面要求也不高,完全可以用DCDC代替呀。 ...

产品对这方面要求确实不高,DCDC比较占板子空间,成本也高

网友:
别较真,都量产了很多次了,别怀疑楼主选型错误,说了是峰值电流会达到400mA以上,没说平均电流也有这么大!

网友:
同意,TI山寨多。

网友:
我也用TPS73625,也是同在催化燃烧传感器,虽然热点,但稳定没问题,不敢换

网友(2019-10-09):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催化传感器呢?

网友:
感谢分享 电子工程师需要这样的认真

网友:
SPX3819,很适合瞬间大电流的情况

网友:
FP6185这颗低噪声LDO也是不错的

网友(2019-11-19):
LDO  没啥技术含量,选择太多了

网友:
RICHTEK 的dc-dc用过, 挺方便, 型号SY8120

网友:
求楼主推荐  RichTek公司的FAE电话

网友:
SPX3819批量在用,不过这个有点儿贵

网友(2020-05-03):
RT9080我们一直在用,可以调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