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HFD4/5坑了,这货的线圈居然是有极性的,错了就不动!

楼主(2019-02-28):
某设计上以前用HK4100, 后来发现HFD4/5体积更小,反正也不需要走多大电流,就换成这个了

做好以后发现一个也不动作。。。

再查datasheet,原来是线圈的极性全接反了。。。
好在这东西上下是对称的,拆下来焊到板子背面,应该能工作。

两块板上一共用了26个。。。

网友A:
哈,同样苦逼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电阻腿在下面交叉飞的线,8个板子,每个板子16个继电器。

网友:
松下的这类小继电器很多也是有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同样苦逼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电阻腿在下面交叉飞的线,8个板子,每个板子16个继电器。 ...

我给+5V直接铺了个铜,所以飞线是不用想了,必须得拆。。。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么?

不是,要是磁保持的就无所谓了啊,软件里改下逻辑的事。
这东西有普通单稳的,有磁保持的,其实还是应该用磁保持的,13个单稳继电器全开得400mA的功耗呢。
就是驱动电路复杂些,DRV8833之类电机驱动一片也就能带两个继电器,不知道有没有一片能带四个八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是磁保持的就无所谓了啊,软件里改下逻辑的事。
这东西有普通单稳的,有磁保持的,其实还是应该 ...

所以有些设计时候还是要以熟读规格书啊,不能凭经验来,容易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有些设计时候还是要以熟读规格书啊,不能凭经验来,容易吃亏。

顺便问问各位,拆完之后怎么清理焊盘最方便。。。
这东西孔太细,吸锡器基本没作用,用烙铁焊一会儿磕一下板倒是能磕出来,不过磕一百多次恐怕板也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各位,拆完之后怎么清理焊盘最方便。。。
这东西孔太细,吸锡器基本没作用,用烙铁焊一会儿磕一 ...

用吸锡线加助焊剂吧。

网友:
我以前用松下的,也是有极性的,后来用同样封装的宏发的,就没有极性。价格便宜很多,长期使用也不知质量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是磁保持的就无所谓了啊,软件里改下逻辑的事。
这东西有普通单稳的,有磁保持的,其实还是应该 ...

我们产品用富士通的磁保持信号继电器,单板202个  用了4片DRV8833 搞定。

网友:
这么坑,学习了。

网友:
这个坑也趟过。
板上两个HF4,一个正的,一个反的,当时还以为是坏了,后来才明白是反了,割线飞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产品用富士通的磁保持信号继电器,单板202个  用了4片DRV8833 搞定。

202个?那岂不是要用101片DRV8833??

我又查了一下,磁保持型的HFD4/5L只需要20mA电流,这样应该也可以用74LVC573之类来驱动吧,一片就能带四个继电器了。
单个输出端最大电流有50mA,VCC/GND最大电流100mA。驱动时小心一点,让四个通道一个一个动作,不要一起动,应该足够保险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各位,拆完之后怎么清理焊盘最方便。。。
这东西孔太细,吸锡器基本没作用,用烙铁焊一会儿磕一 ...

用气泵吹,用法和吸锡器一样,一个是吹的,一个是吸的,吹的更好用。
拆的时候可以直接吹,锡都吹干净元件就拿下来了,我拆砖型电源模块都是用气泵吹的,吸锡器,锡绳什么的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气泵吹,用法和吸锡器一样,一个是吹的,一个是吸的,吹的更好用。
拆的时候可以直接吹,锡都吹干净元 ...

我用气球吹过了,不好用,大概气球的风力还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产品用富士通的磁保持信号继电器,单板202个  用了4片DRV8833 搞定。

4片drv8833控制202个继电器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气球吹过了,不好用,大概气球的风力还是太小了。。。

气球不行,气泵,压力调到0.6MPa以上。
注意板的背面用纸挡一下,没东西挡着,锡会吹的到处都是。

网友:
被松下继电器的极性坑过一次

楼主:
更新,昨天几乎想放弃,重新做板算了。。。
今天早上试了一下用小电磨装上0.7的钻头,把所有孔钻了一遍,很顺利地都钻通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把过孔金属化层弄坏。

弄了一桌子锡渣,幸好我一直用无铅,要是有铅可不敢这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各位,拆完之后怎么清理焊盘最方便。。。
这东西孔太细,吸锡器基本没作用,用烙铁焊一会儿磕一 ...

热风枪预热化锡,然后怼上孔,气流无处去,只能怼孔,把锡吹出去

网友:
50%的几率让你遇上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现在用之前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F:
我也掉过这个坑,幸好是样品阶段,他绕组内部有并一个二极管,所以只能单向导电。

网友:
之前电动汽车用的都是有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掉过这个坑,幸好是样品阶段,他绕组内部有并一个二极管,所以只能单向导电。 ...

不是我这个型号吧,我这个反向也通,电流和正向差不多,只是不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产品用富士通的磁保持信号继电器,单板202个  用了4片DRV8833 搞定。

如何实现的?

网友:
就是这个,绕组内部并联了反向二极管,你接反了二极管直通了电流肯定差不多啊。而且只大不小。
PS:编辑原因:图片暴露了个人信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2个?那岂不是要用101片DRV8833??

我又查了一下,磁保持型的HFD4/5L只需要20mA电流,这样应该也可以 ...

DRV8833RTYT 有1.5A的驱动能力,我们用的继电器是富士通的FTR-B3GB4.5Z。操作功耗68mW@4.5V 约15mA 一个,我们采用分批动作这样。一片DRV8833驱动68个继电器.加上磁保持的特性,驱动继电器线圈50ms 就可以可靠切换了

话说继电器真JB贵,一块板子光继电器就快2000块了。

这些继电器用来做信号路由。

网友:
哈哈,原来被坑的人不少,我也掉过坑里,八路继电器都飞线,还好只做了三块板子

网友:
个人猜测小继电器有极性的原因,是因为体积小,线圈小,产生的磁场不够,因此活动臂不是铁片,而是有极性的磁铁片,未经验证的推测,仅供参考。

网友:
貌似功耗低的继电器很多线圈都是有极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V8833RTYT 有1.5A的驱动能力,我们用的继电器是富士通的FTR-B3GB4.5Z。操作功耗 约15mA 一个,我们采用 ...

你的逻辑开关应该不少吧?

网友:
刚看到,吓我一跳,上个月刚做了一批板,每块上面有20个HFD4-24,回头看了下电路,幸亏封装上面标识了的,没弄错,赶紧抽根烟压压惊!

网友:
我在两年前就被坑了,哈哈哈!我也是装板背面了。

网友(2019-05-12):
引用 网友F:
我也掉过这个坑,幸好是样品阶段,他绕组内部有并一个二极管,所以只能单向导电。 ...

应该不是,同被坑过,绕组两边量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关键这货规格书上没说,日他大爷的。

网友G:
应该有管脚兼容HFD4/5吧国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有管脚兼容HFD4/5吧国产吧

这货本来就是国产吧,厦门宏发
原型似乎是欧姆龙的G6K,我不确定

网友:
同样被坑过一次

网友:
继电器,极性,马克党来了。

网友H:
有极性继电器的线圈有方向,不能随便接。有极性继电器的线圈中有磁铁用于助力,所以驱动能量比较小。松下的有极性继电器一般200mW的就可驱动,普通的无极性继电器一般都要500mW以上。
有极继电器只需较少的安匝值就能动作。例如:有的动作安匝为1~4,而无极继电器一般需要50~200安匝。
有极继电器动作时间较快,最快的有极继电器只需要1~2ms, 甚至更少。而无极继电器则需要10~100ms,有些大型继电器动作时间还要慢些。

网友:
提醒一个:用过uc2-3nj信号继电器,也是有极性的,还好没弄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极性继电器的线圈有方向,不能随便接。有极性继电器的线圈中有磁铁用于助力,所以驱动能量比较小。松下的 ...

有极性继电器,分开的时候,驱动能量会不会比普通的更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V8833RTYT 有1.5A的驱动能力,我们用的继电器是富士通的FTR-B3GB4.5Z。操作功耗 约15mA 一个,我们采用 ...

没太明白,即使分批动作,但那么多路,怎么切换呢?

网友:
所谓极性,就是在线包上并个续流二级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极性继电器的线圈有方向,不能随便接。有极性继电器的线圈中有磁铁用于助力,所以驱动能量比较小。松下的 ...

感觉这个是正解
并二极管什么的,对继电器厂家来说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用万用表量着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2019-06-12):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是正解
并二极管什么的,对继电器厂家来说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用万用表量着肯定不一样的 ...

正向阻值179.4R,反向阻值180.2R
肯定没有二极管,否则比这大的多,估计还是永磁体充磁方向与线圈一致才能动作

网友:
这货我也用过,确实有极性,幸好我是先飞线测试了下再做的板

网友(2019-08-02):
单稳态继电器,线圈也是有极化和非极化两种。关键在这里,又复习了一下http://cn.hongfa.com/faq

网友I(2019-09-29):
引用 网友C:
用吸锡线加助焊剂吧。

助焊剂,你说的是普通的焊锡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助焊剂,你说的是普通的焊锡膏么

是真正的助焊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