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TM8S903的AD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的?手册上没找到

楼主(2019-02-28):
STM32F103的ADC最大有50K,STM8S903的不知道多少。要是小的话在考虑价格运放跟随,希望能省掉

网友:
10.3.10 10-bit ADC characteristics 表格里给的Rin < 10k欧,Cin=3pF,若跟随前电路阻抗在数K级,ADC转换速率也不快,可以试下去掉那个跟随。

楼主:
用与检测电机的感应电动势,要是这个输入阻抗稳定,离散性小的话不加也没关系。要不然还是加个跟随器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