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注意事项】嘉立创目前还不支持跳刀VCUT

楼主(2019-03-01):
如下图所示的拼板,是需要跳刀VCUT的。
跳刀VCUT需要专用设备,目前嘉立创的制程工艺还不支持这种拼板方式VCUT。
请不要使用这种方式拼板下单

推荐像下面这样拼板

网友:
VCUT的地方加1.6mm的邮票孔连接然后锣槽就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跳刀,这是dota术语啊

网友:
跳刀VCUT,板子如果贴片器件多,怎么掰,器件会不会有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