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输入10-60VDC 输出5V/2A的,待机电流小于200uA的DCDC方案

楼主(2019-03-01):
求一个输入10-60VDC 输出5V/2A的,待机电流小于200uA的DCDC方案

网友:
200uA有难度,要找LT,TI,MAXIM等,国产的H6203达不到,800uA了

网友:
TI 的LM46002,TPS54260

网友:
直接用MOS关断,增加使能开关这种的,可行吗?

网友:
LDO+DC-DC吧,切一下?更合适一点,直接有的芯片都很贵···

网友:
MPS2494或者24943,   楼主评估一下。
不过,这两个型号输入最大是55V, 且待机功耗不确定。仅供参考。

网友:
输入电压宽,输出功率大,待机电流小,方案很完美,实现有困难

网友:
高压输入的芯片难以做到这么低待机电流

网友:
TPS54260 60V 输入、2.5A 待机电流小于2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