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两相电容电机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19-03-01):
电机使用单相交流供电,是带有电容的电机, 电机带大电容(2-3uF)
我搞不明白的是:电机使用手动调速器可以实现连续调速,改为数字信号调速方案后无法实现连续调速, 我很困惑

原电机手动调速器电路原理图是这样的:

原手动调速器几个电压电流转速数据

原手动调速器最小和最大电压波形采集
最小风速时可控硅的门开关电压

最小风速时电机供电电压

最大风速时可控硅的门开关电压

最大风速时电机供电电压

数字信号调速原理图

每次过零后,控制FAN_TRIG的开通时机,通过改变光耦开断的时刻,来控制交流电开通的比例,通过改变有效电压调节风速

数字信号调速 几个调速数据
从最低电压开始启动

从最高电压开始启动

同样的通电比例在“从大变小”和“从小变大”,表现不同
数字信号调速 供电从最大渐渐切小 的供电波形
通电90%

通电75%

通电65%

这个应该和电容有关吧, 但是我真搞不明白怎么跨过这个坑, 望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先抓过零信号,再延时触发。

网友B:
没看懂你的 手动调速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抓过零信号,再延时触发。

我就是这么做的, 过零抓到了, 控制罩级电机没有问题, 但是控制有电容的电机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的 手动调速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的 手动调速 原理图

我也没有搞懂这个手动调的电路, 就是这样一个调速器串在电机的电源线上, 你扭动滑动变阻器, 电机的速度就会变化,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调速器能干的, 用单片机检测过零中断然后控制缺不行了, 我觉得是电机电容的原因, 但是我没理解那个手动的调速器怎么避免的, 所以很困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搞懂这个手动调的电路, 就是这样一个调速器串在电机的电源线上, 你扭动滑动变阻器, 电机的速度就 ...

貌似你用法不对,是触发,不是保持,我看你用的光耦里面也是可控硅型号,貌似这是个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搞懂这个手动调的电路, 就是这样一个调速器串在电机的电源线上, 你扭动滑动变阻器, 电机的速度就 ...

你分析一下 进线 和出线 ,
即怎么和电机连接的,你的这个控制板是串进去的?
一般这种2根线的交流电机,只能通过调节电压值去改变转速。
改变频率的话,很可能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用法不对,是触发,不是保持,我看你用的光耦里面也是可控硅型号,貌似这是个坑。 ...

这个怎么是坑呢, 这个必须要双向导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一下 进线 和出线 ,
即怎么和电机连接的,你的这个控制板是串进去的?
一般这种2根线的交流电机, ...

我没有调频率啊, 我切了一部分波, 这个不能叫调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调频率啊, 我切了一部分波, 这个不能叫调频吧

切了一部分,频率含量更复杂,
我个人觉得还是串电阻分压可能更好些。
或者你想办法做一个幅度可变的 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