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488刷新有些慢,哪里需要优化呢?

楼主(2019-03-01):
javascript:;

ili9488支持的最大spi速率大概是15M, 我的mcu的spi速度最大支持13.56M,目前设定到了13.56M,示波器看到也是吻合的.
lcd设定是666 18bit的320*480,所以一屏数据大概是2.7Mbits, 所以13.56M的速度写一屏幕的数据应该是200ms左右
然后写整屏数据的时候,计算了一下大概也是190ms左右, 这些看上去好像都是差不多吻合的,但是为什么人眼看上去就是一屏幕的数据需要大概1秒呢?是哪里的东西没用弄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DMA连续刷应该比较快

我没有使用任何系统的,dma并没有什么优势的吧, 然后2.7M的数据是在200ms传输完毕的,应该说明是13.56M spi的极限了的吧? dma速度再高 也会受到这个spi速度的掣肘啊

网友:
实际产品有些界面不需要全部刷新,局部刷新,快一点。要不就换并口的

网友B:
示波器看看两个以上的刷屏时间,就知道哪里不对了呀

网友C:
ili9488支持的最大spi速率大概是15M

胡说八道

网友:
开最大优化级别有没效果?

网友:
挂示波器看下SPI时序是不是和理论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ili9488支持的最大spi速率大概是15M

胡说八道

这里的Twc最小66ns,那么写的频率理论最大速度应该就是1s/66ns = 15M,这样子算是错误的吗?
ps:我这里用的3线的,如果4线的,这里的时间是50ns,速度应该是2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看两个以上的刷屏时间,就知道哪里不对了呀

嗯 实际示波器看了一下,确实花费了大概520ms, spi时序时间也是正确的,那么这多出的320ms,估计就是代码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吧?毕竟一次spi fifo才8个字节,需要不断的这样处理去发送.

网友(2019-12-05):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