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19升压.后面需要在升压到26V 接一个运放5mA,如何简单做呀?

楼主(2019-03-01):
已经升压到24V了
后面需要在升压到26V给运放供电.如何实现呀..可以在加一级升压IC,但是麻烦..
有没有可能通过稳压管呀..电感什么的简单实现呀

网友A:
改动R1,R2,的数值调整到26V。
5mA用这个电路?

网友B:
加一个自举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R1,R2,的数值调整到26V。
5mA用这个电路?

不是的..是想在后面做到2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自举电路呀

大神,,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
什么电路,运放需要26V,24V都不行?

网友:
运放也不差这2v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参考电路吗?

就说到这里吧,自己也动动手,动动脑嘛,明天还没整明白我再来说吧

网友:
猜测楼主的运放输入电压会接近24,运放又不是鬼对鬼的,只好把运放加点电压

网友:
直接升到26V,然后串3个二极管以便降到24V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解决也不回个话呀

输出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稳压管反向击穿电压-4148的正向压降×2
具体和电容及负载有关,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