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同一工程下多张原理图单独编号问题

楼主(2019-03-02):
ad软件,同一工程下多张原理图,如何实现每张原理图单独编号?
即:
原理图1:R1,R2,R3...
原理图2:R1,R2,R3...

网友:
不能。
一个PCB里,器件编号必须是唯一的。

网友:
可以,有实际标号和逻辑标号。具体自己找。貌似只有重复引用的原理图才有逻辑标号的概念

网友:
也许新版本有修改吧

网友A:
原理图1:R1,R2,R3...
原理图2:R1,R2,R3...

可以 原理图1:R1,R2,R3...R99
       原理图2:R201,R202,R203....R2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1:R1,R2,R3...
原理图2:R1,R2,R3...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平面方式用自动注释,指定每个图的起始号;
如果是层次的软件会自动把相同的子图修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1:R1,R2,R3...
原理图2:R1,R2,R3...

部分会骂人,字符太长不利于生产

网友:
单独编号没问题,,但不能只关联到一个PCB文件,每个原理图对应不同的PCB的文件,这样是可以的..
可以使用菜单-工程-显示差异-高级-选原理图和对应的PCB.更新变更到PCB文件.

网友B:
想要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产品里面有两块PCB板,每个PCB对应一个原理图,两个原理图放在一个工程中,方便管理。
目前只好一个原理图对应一块PCB放在一个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