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控制板的linux跑起来了

楼主(2019-03-02):
又偷了点公司的时间,折腾了一下 xilinx 的 petalinux ,还是很顺利的,linux已经初步能跑了
但只能用串口终端,因为网口用的是EMIO,引脚约束和网络模块还在摸索。

首先是下载petalinux安装包,安装后配置环境变量。

关于vivado里面的硬件配置,在gpio_test的ip配置里,添加一个 TTC 就行了,
然后按照手册 ug1144 里面进行编译,制作启动文件,将生成的 BOOT.BIN 和 image.ub 文件拷贝到SD卡就行

网友:
网口emio配置也简单的,看手册配置就行了,哈哈

网友:
emio的网口把管脚配对了就好。uboot和kernel可以直接从git上拽下来,petalinux还是有些臃肿。。

网友:
petalinux还是有些臃肿 +1

网友:
新版本的petalinux有快10g了,不知道有些啥在里面。

网友:
楼主,我要跟你混

网友:
玩得很溜啊!可惜我被一堆事情缠住了,都没时间弄

网友A:
我也通报下我的进度,写了一个非门,一个固定输出低电平的代码,用纯PL点亮了板子上的红绿灯,vivado生成的纯PL的BOOT.bin放到sd卡是点不亮的,我又买了xilinx的下载器,不到100元,有了下载器之后就方便多了,后面找个板子上的时钟信号,做个分频器让led闪起来,谁来告诉我板子上有什么现成的时钟源吗?那个33.33Mhz的时钟是提供给PS的

上图:

网友:
玩这个还是最好配个仿真器。这样可以玩的比较自有。

网友:
启动不起来,报解压错误 可能DDR连接不一样  4205板子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103c1f30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Error: inflate() returned -3
gzip compressed: uncompress error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通报下我的进度,写了一个非门,一个固定输出低电平的代码,用纯PL点亮了板子上的红绿灯,vivado生成的 ...

PL 时钟电路 NC 了   这点很蛋疼。。。不过PS 可以给PL提供时钟
https://blog.csdn.net/taowei1314520/article/details/77939396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485735_1_1.html

网友(2019-09-09):
楼主的板子多少钱买的呢

网友(2019-10-18):
你的签名好牛啊!

网友:
兴趣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