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浪涌效果好的DCDC降压芯片有哪些指标?

楼主(2019-03-02):
现在需要选一个输出5V,输入最大40-60V的DCDC电压,电流大于50mA的dc-dc降压芯片。
在立创商找好多芯片都符合,但想挑选防浪涌、抑制过冲最好的芯片及相关指标?
价格暂不考虑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能什么事都叫稳压芯片做

网友:
用于有明显过冲和浪涌的场合,
最好挑选耐压有一半余量的DCDC芯片,
输入电压40-60V,那就选100V左右的芯片较为稳妥。

LM5008MMX(立创批量5元,华强北大概4元)
LM5017MRX(立创批量17元,偏高,华强北现在价格大概是8元左右,生产年份批次号和立创的差不多)
XL7026(国产1-2块钱大概)

网友B:
靠DC-DC自身来放浪涌?从没看到芯片这么宣称过,要额外的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什么事都叫稳压芯片做

兄台,你误解我的意思,意思是选性能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DC-DC自身来放浪涌?从没看到芯片这么宣称过,要额外的保护电路

选最优的,电源输入部分有防浪涌电路,但考虑到最稳妥,多级防护嘛

网友:
第一次,选择精确的SPD(浪涌保护器),压敏电阻和各种稳压一起上,在前面保护,这样外面就算4000V的浪涌过来,正常也能控制在80V以内。

然后选一款80V以上的就行啦。

比如你的输入最大是40V,那么压敏电阻一般要留余量比如20%,加上压敏电阻自己的降压增加,再加30%,最后就加50%,那就是6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