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3 【违反版规11,如不改正将被封锁ID】

楼主(2019-03-02):
大家好!请教大家SI4463如何一直发射一个信号,我想用频谱仪测量它的主波信号,谢谢!~

网友:
标题不合格,赶快改掉吧

网友:
标题应该是  “如何设置才能使Si4463一直发射信号”

网友A:
你用这个芯片,不看规格书和programming guide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芯片,不看规格书和programming guide么

你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这从何说起呢?!
这个芯片的规格书的技术指南很全面的,还有官方演示程序。

网友:
就是嘛,挨着把文字看一遍就知道有没有说怎么只发射载波了

网友:
直接模式,一直发送连续01码即可。楼主赶紧改标题,标题要清楚描述你要干什么。

网友:
下个账号见

网友:
走好,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