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差不多1元1G了, 想入手,又不大愿意折腾..

楼主(2019-03-02):
在用的这台DELL手提操蛋只有1个SATA接口硬盘500G,  i5 5200U CPU 内存加到8G ,  要想用SSD就只有直接上512G SSD , 自从入手已来还没重新装过系统, 一直是win10升级 .

在VMware 开两个虚拟机, 再关机 如果点挂起那个卡直接怀疑人生, 足足有十五分钟以上, 基本没反应只有等 , 看来要上SSD了,只是实在是不想弄系统, 买个512G直接对拷硬盘可行吗?  记得以前机械硬盘是这样干过的...

网友A:
固态盘装系统很快,和以前机械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盘装系统很快,和以前机械盘不一样

系统是小事, 大事是其他应用和已配置好的各种应用软件,硬件.

网友:
创见有软件可以把系统从机械盘迁移至新SSD

网友:
我感觉把ssd 分区, 格式化的时候4k对齐, 然后把原来盘ghost过去, 应该差不多了, 装ghost系统不也是这么个过程吗?

我x230的笔记本, i5 3320 cpu, 单条8g内存, 512ssd, vmware 装xp 系统, 以前用orcad15.7  都是在虚拟机用, 没感觉多慢, 虚拟机开关机也很快

网友:
三星固态 也有软件可以直接把整盘迁移
Samsung Data Migration

网友B:
把HDD系统备份为system.wim。然后还原到SSD。修改一下BCD引导即可。我发现此法迁移系统后,EWIAR要重新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小事, 大事是其他应用和已配置好的各种应用软件,硬件.

将一些关键的驱动卸载,然后关机GHOST,开机后重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HDD系统备份为system.wim。然后还原到SSD。修改一下BCD引导即可。我发现此法迁移系统后,EWIAR要重新破解 ...

晕,硬盘序列号变鸟。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重要的资料还得到个企业级的机械硬盘存着,
SSD 放一些系统和安装软件就好了。 这东西一挂,里面的数据拿回来的机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重要的资料还得到个企业级的机械硬盘存着,
SSD 放一些系统和安装软件就好了。 这东西一挂, ...

我也不想,但坑人的dell 只能放一个硬盘

网友:
机械盘按照分区做成ghost文件保存到一个更大的硬盘中,SSD分区搞好,再文件ghost到SSD相应分区。

网友:
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
那就买三星的吧,建兴的远离,掉盘王,当年买了一个装系统就卡住了,重启就找不到硬盘了。SSD虽然速度快,但是最怕突然断电。

网友D:
我觉得装SSD就是开机快一点,运行时主要在内存,快不了多少,再加上麻烦的重装系统及安全的考虑,还是不要换了,内存倒是可以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装SSD就是开机快一点,运行时主要在内存,快不了多少,再加上麻烦的重装系统及安全的考虑,还是不要 ...

开机快不快主要是看你设备有多少,SSD运行时肯定比机械硬盘快,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直接迁移。不用安装。方便。

网友:
https://www.partitionwizard.com/free-partition-manager.html
下载免费版就有C盘迁移到SSD功能

网友:
我们所看到的代码是人可以阅读的高级语言代码,但是计算机无法识别。 当一个程序被加载并执行执行的时候,文件就会被编译成计算机可读取的二进制文件。
这时内存会去读取硬盘上的数据和指令并保存在内存中。
由于CPU无法直接读取硬盘上的数据,大部分CPU的时间用于等待磁盘去读取数据。
程序启动后,CPU中的控制器会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和指令并进行解析,根据指令中的操作码确定计算机将进行什么样的操作。运行器根据控制器发出的控制信号对数据进行运算。最后通过控制器根据运行结果来控制计算机。运算器只会进行运算,而控制器操控着整个CPU的工作。
最后控制器操作将结果显示在设备上。

接下来介绍各个部分:
CPU是计算机的中枢,主要的作用是解释和运行最终转化成机器语言的程序内容。CPU主要由运算器和控制器两大核心组成。
运算器: 对读取的数据进行计算。
算术逻辑运算单元ALU 主要作用是对二进制的数据进行算数、逻辑还有位运算。通常我们常说的CPU多少位指的就是ALU所能处理的位数。
浮点运算单元FPU 主要负责浮点和高位运算。
控制器: 从内存中读取指令, 执行指令,控制着整个计算机的运作。
指令控制器 取指令分析指令,然后交给ALU、FPU执行,还要形成下一指令的地址。
内存是与CPU沟通的桥梁,主要作用用于暂时存放CPU运算的数据以及和硬盘交互的数据,相当于是一个数据中转站。
程序的运算和执行都发生在内存中,运行结束后CPU将运行结果发送出来。
硬盘是计算机中主要的储存数据的部件。
指令是计算机工作的指示和命令。指令是一条由二进制数码表示的一条数据, 一般包括操作码和操作数,操作码表示要完成的操作,操作数指参加运算的数据以及它所在的地址。
---------------------
作者:xzyfancy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xzyfancy/article/details/57402865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

网友:
电脑运行程序速度慢跟硬盘有关系吗

运行程序基本上没关系,但进入程序,有关系。
比如,我以前用PR,进入软件有3、40秒。但现在换固态硬盘后,进入程序只需要6秒左右。
运行程序本身,和硬盘关系不大。但如果读写频繁,就有关系了。
比如数据库和股票,那用固态硬盘明显要快。

网友E:
有个330G服务器硬盘,想找个转接卡用作台式机的系统盘不知可行不?

网友:
三星可以直接迁移系统,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330G服务器硬盘,想找个转接卡用作台式机的系统盘不知可行不?

网友:
三星固态硬盘官方就有迁移软件,方便得很

网友E:
这个硬盘(ST3300657FC)是什么接口?

网友F:
我的两个512G已经用了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两个512G已经用了6年了。。。。

富豪,当初是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硬盘(ST3300657FC)是什么接口?

这是SCSI接口,以前服务器用的

网友:
便宜的SSD 6毛1G。。。。白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豪,当初是多少米入手的?

好像2K多吧,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装SSD就是开机快一点,运行时主要在内存,快不了多少,再加上麻烦的重装系统及安全的考虑,还是不要 ...

运行时也比机械盘快不少啊,我的X220自从加装了SSD,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
可以对拷过去然后把机械拆掉。不行再换回机械呗。这样无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装SSD就是开机快一点,运行时主要在内存,快不了多少,再加上麻烦的重装系统及安全的考虑,还是不要 ...

SSD和机械硬盘的IO对比差距很大,用机械硬盘运行某个软件(类似的如大量文件拷贝),IO占了100%导致啥都不能干,换了固态,IO就只占一点点,除了那个程序自己傻卡,完全不影响干其他事情。

网友G:
周六买了一个三星的500G固态盘,确实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周六买了一个三星的500G固态盘,确实便宜了。

三星的 860 EVO 吗?  500G实际是多少G? 有 460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的 860 EVO 吗?  500G实际是多少G? 有 460G吗?

是的,860 EVO,jd上买的,周日到货,隔壁市就有jd的仓库。

500*1000/1024=488,

目测实际容量,超过460G

网友:
系统迁移到ssd很方便的,很多pe系统里直接就内置这类工具

网友:
系统迁移后固态硬盘不能引导进入系统,网上搜索的方法都不能解决,坛里有没有帮忙看下,谢谢。

编辑原因:图片添加失败

网友:
折腾开始了啊

网友:
添加图片

楼主: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上有人提到的傲梅分区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