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OS管驱动的短路过载保护电路

楼主(2019-03-02):
这个图是在本论坛上发现的,但它用的上P-MOS,我希望是N-MOS。因为N-MOS管的内阻可以更细,细到10毫欧级别。并且要求保护后一直锁定,不要一直间歇通断。下图好像保护后R6没有电流时,Q2会恢复断开。导致驱动管两次输出电压。

网友:
用NMOS就不能公地了,或者需要辅助电源.

网友:
用电流采样电阻的过流电压直接去触发单向可控硅,可控硅被触发后钳住MOSFET的驱动电压从而关断MOSFET。缺点是不断电不能复位。

网友:
看看这样是否可以锁死,没有实际验证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