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STM32 仿FX2N PLC 中的MODBUS 通讯如何实现 (RS指令无效)

楼主(2019-03-02):
看 STM32 仿FX2N PLC 中支持MODBUS 通讯功能

但发现RS指令无效, 请问那这个MODBUS 485 通讯需要什么指令来实现呢?

谢谢啊

网友:
应该是要在D8120中配置

楼主:
谢谢,已经弄明白了,原来是设置好后,PLC就会自动组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弄明白了,原来是设置好后,PLC就会自动组网

能给我说说不?有些代码里面还有两路modbus。。怎么使用的?跪求方法

楼主(2019-04-07):
引用 网友A:
能给我说说不?有些代码里面还有两路modbus。。怎么使用的?跪求方法

请问在哪里看到的两路的源码?

一般设置后,会有些数据寄存器就是专用和共享的了,这样主机只要读共享的寄存器就能知道从机的状态了

网友:
移植个 主从站就可 ,多路都可以!

网友B:
想用哪个指令代替主站指令可以自己编写!RS,FROM TO 等 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哪个指令代替主站指令可以自己编写!RS,FROM TO 等 都可

写RS的指令貌似比较高深,请问是否有相关的参考资料或程序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