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mSATA的小硬盘卡,不是普通的笔记本硬盘,求推荐

楼主(2019-03-02):
哪个品牌要好一些,看了百度的资料说这个东东技术大牛的是金士顿,可是老金的口碑不是太好啊?

楼主:
金胜维的咋样?

网友A:
mSATA是很老的外观尺寸规格了,你确定是mSATA?我手上有闲置的工业级的,120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ATA是很老的外观尺寸规格了,你确定是mSATA?我手上有闲置的工业级的,120GB ...

多少钱可以出?512g的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ATA是很老的外观尺寸规格了,你确定是mSATA?我手上有闲置的工业级的,120GB ...

出吗?什么价格?家里有个老笔记本想升级一下

网友:
三星三星

网友:
我买的楼主这个牌子的512的,花了600多,用了三四个月了,还算正常

网友:
去年年底京东买的,开封没通电,170有人要没?

网友:
intel-三星、sandisk、东芝、镁光,liteon 浦科特,按这个范围选吧

网友C:
我W530刚加了三星520的,就是速度上不去

网友:
金士顿是内存和U盘表现还可以吧,固态表现一般般啊,基本就是利用内存和U盘的知名度,骗小白的那种性能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W530刚加了三星520的,就是速度上不去

你说的速度上不去,是把的电脑速度还是硬盘读取速度?

网友:
建议楼主去他家官网看看有没有专门的优化工具,没有就不要买

网友:
三星的msata我买过一个1T的,买的时候2400块钱左右。用了快一年了还不错。读写500MB/s左右。

网友D:
这种接口怎样区分?有些是msata,有些说是M.2,有些又说是pci-expr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速度上不去,是把的电脑速度还是硬盘读取速度?

W530的mSATA口的速度没有sata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ATA是很老的外观尺寸规格了,你确定是mSATA?我手上有闲置的工业级的,120GB ...

出吗?    想买个小容量的

网友:
3年前买过镁光Crucial的,MX200系列500GB,当时价格1700多,挺皮实的,
老版本应用(web版)升级固件搞坏过,用新版的应用又给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口怎样区分?有些是msata,有些说是M.2,有些又说是pci-express

这仨是有区别的,MSATA不能与后俩兼容,后俩都可以插进主机的PCI-E插口中,M2有一个缺口,PCI-E有俩缺口,M2的速度不及PCI-E.

网友:
为啥这3种机械尺寸设计成一摸一样,只是缺口不同,假如没有主板说明书,买错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笔记本,根本没有主板说明的,官网也不会提及主板上这种尺寸接口是啥(目的肯定是想叫你找他们有偿服务换),
DDR1-4内存槽虽然机械尺寸一样,但从cpu型号基本可以判断出是DDR几,出错几率并不是很大.

网友:
每个厂家都有生产,要品质好的首选英特尔,要速度快选三星。

网友(2019-04-13):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可以出?512g的有没有?

有段时间没上来了。容量120G,确定要?

盘是用SLC颗粒,全新的,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吗?什么价格?家里有个老笔记本想升级一下

有段时间没上来了。容量120G,确定要?

盘是用的SLC颗粒,全新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段时间没上来了。容量120G,确定要?

盘是用的SLC颗粒,全新的,没用过。 ...

多少钱出?

网友:
出的话价钱肯定宜坛友,我这也是闲置。

网友:
镁光原厂品牌,工业级SATA SSD, mSATA形态,颗粒采用SLC

网友A:
100元不包邮,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元不包邮,可以接受?

我是楼主,包邮得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元不包邮,可以接受?

固态硬盘出了吗?

网友:
还有1个

网友E:
100元包邮苏州,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00元包邮苏州,可以接受?

只有一片了,ST_ATMEL_NXP 先问的,看他要不要先。

另,邮费买家出,不好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片了,ST_ATMEL_NXP 先问的,看他要不要先。

另,邮费买家出,不好意思。 ...

如何交易?我给你私信了,麻烦给我私信支付宝账号。

网友:
我顺路出一块850 1TB,未使用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何交易?我给你私信了,麻烦给我私信支付宝账号。

支付宝账号私信你了。周一寄给你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A:
支付宝账号私信你了。周一寄给你

已转账,收货地地址已经PM给你了。

网友:
这是不是老电脑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