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低速下比PWM更好的直流电机控制方法

楼主(2019-03-03):
有个小电机,10khz频率下用pwm控制速度。但是占空比10%以下电机基本无力启动了。我想实现低速下力矩能大点。
前一段时间看了老外写的一个论文,提出一种新的脉宽调制方法,只有20多个步进,但是转速扭力能很均匀调解,可以以很低转速启动电机。现在死活找不到这个文档了,求坛友看到过的能指点一二。
那篇文档好像原理是固定脉冲宽度,同时调占空比和频率了,还有源码实现

网友:
直流电机低速特性不好,坐等高手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真是万能的坛友! 用这个关键字找到了

网友A:
实现低速下力矩能大点,PFM解决不了,要用机械减速电机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低速下力矩能大点,PFM解决不了,要用机械减速电机来实现。

看这个文档似乎是有用的。我已经用了减速电机了。更大减速比的减速箱会增大低速力矩但是,总速度就低了。我要的是可调速度范围vs力矩更线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文档似乎是有用的。我已经用了减速电机了。更大减速比的减速箱会增大低速力矩但是,总速度就低了。 ...

那你就试试吧。

网友:
加反馈吧

网友:
间歇性断开电机,测量电机发电的电压,即得到转速,然后PID调节。

网友:
加电流环

网友:
反馈,恒速,就像伺服一样,只是不用高精度的反馈设备

楼主:
我是小车用的直流电机,没那么复杂需要反馈环来控制速度。

昨晚实测PFM很有效,小车可以从1m/s连续调节到1cm/S的速度,我非常满意效果。唯一的缺点就是低速时电机比较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车用的直流电机,没那么复杂需要反馈环来控制速度。

昨晚实测PFM很有效,小车可以从1m/s连续调节到1 ...

提高频率呢?

楼主:
提高频率会好一些。原文是2ms周期电机很吵,我试了1ms要好很多。今天再试试更快的。由于是定时器中断实现的,恐怕会比较耗CPU
要是能PWM硬件模拟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频率会好一些。原文是2ms周期电机很吵,我试了1ms要好很多。今天再试试更快的。由于是定时器中断实现 ...

用spi或者串口?

楼主:
好主意,不过由于不太规则的数据,只能用事先准备好所有速度的数据表,然后DMA发送

网友:
从这篇论文来说,作者希望做到的是低速下克服摩擦力。避免过冲,但我理解PFM不是核心,重点是他提高了控制频率,达到了提供了更加平滑的力矩的效果。楼上的电流环一样可以做到

PFM比PWM更加充分利用控制器输出的极限,同样,控制器会因此产生更大的消耗,因为他的开关次数总是比PWM更高。

我搜了下资料,有广告说很少商业的驱动器用PFM做控制,这就有点奇怪了,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网友:
关于PFM用于驱动电机的也很少资料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