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DRV8301的升级版DRV8323出来了

楼主(2019-03-03):
之前看官方设计的DRV8301的板,都额外的补充了一个低测采样的运放,着实尴尬。

ti新出的DRV8323终于把这个运放补充进体内了。以后再也不用这么尴尬的外置一个运放了。

另外,ti还设计了 DRV8343和DRV8353,8353内置了LM5008A,支持到100V。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A:
板子已经画出来,正在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已经画出来,正在调试

价格感人不,会不会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感人不,会不会很贵啊

mouser digikey的批量价 15-2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已经画出来,正在调试

兄弟 你画的是哪个版本的芯片?

楼主:
含DCDC版本的 48脚QFN的两个版本(硬件和SPI)对比。

网友C:
有没有四个半桥的类似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四个半桥的类似芯片

目前没见过。
你是用来给大电流步进电机用吧。

网友D:
现在主流都是带M0的核了~  比如技领 PAC5222 ,各种电压等级的都有。 TI的性能是不错,不过价格还是没有很大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见过。
你是用来给大电流步进电机用吧。

是的,DRV84X2系列集成了MOS管,引脚太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主流都是带M0的核了~  比如技领 PAC5222 ,各种电压等级的都有。 TI的性能是不错,不过价格还是没有很大 ...

价格怎么样? 好买吗?

网友D:
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之前听一个做电动工具的客户说,低压的差不多在1美金,不过多大量不清楚,小客户买估计应该也是在10元人民币左右,我这里还有5片样片,一直没调,。
听说大疆无人机上好像就是技领的方案,确实体积太占优势了。技领 在深圳应该有代理商,你找找看。
其实低端的应用,国产峰岹的也还可以,不过峰岹的是51核,也不带DCDC,性能还是差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价格怎么样? 好买吗?

贸泽上的含税价格是5000PCS 均价是10.8元, 直接找技领的代理应该会低于此价格。
至于性能参数,传个手册给你,对比下就知道了,他内部还是全差分可编程放大器,连运放外围电阻都可以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之前听一个做电动工具的客户说,低压的差不多在1美金,不过多大量不清楚,小客户买估 ...

峰岹的我倒是板子画好了,还一直没有调试
峰岹的优势是集成了无感FOC, 还有就是predriver到了200V

网友F:
DRV8323 我表示公司產品一年半之前已經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贸泽上的含税价格是5000PCS 均价是10.8元, 直接找技领的代理应该会低于此价格。
至于性能参数,传个手 ...

非常感谢,拜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DRV8323 我表示公司產品一年半之前已經用上了。。。

是的 这个芯片是2017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画的是哪个版本的芯片?

S版本,spi的

网友:
8323我测试到一个bug,cal脚置1,op输出和cal脚置0电压不一样,校准失败!!压降差在30-50mv左右!
而一模一样封装的8304就没这个问题,完全一样的板子,程序,外部器件!!亲们可以试一试!!现在用8323只能按常规方法校准!!
反正找了ti的fae完全没反应~~唉~~~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关注。   必须MARK一下。

网友G:
之前用8301,电荷泵不是很好,上电后需要有充电时间,手册上说支持100%占空比,实际情况是有条件支持100%占空比,且不能维持。
目前使用8353,暂未发现问题。

网友:
电压低了  我们用的8353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之前用8301,电荷泵不是很好,上电后需要有充电时间,手册上说支持100%占空比,实际情况是有条件支持100%占 ...

8353用起来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TI的质量是好,就是价格比较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8353用起来有没有其他问题?

目前用起来还行,出现过的问题基本都是配置问题,手册要好好研究,上电后先配置再使用,跟8301差异点还是很多的。

网友(2019-11-14):
出现一个问题:8323外部不接电机,6PWM模式,enable为高,电源12V,电荷泵23V,NFAULT为高,输入波形正常,8323只有下管驱动有PWM波形
问题解决了,不接电机确实不行,猜测是浮动栅极驱动的缘故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之前用8301,电荷泵不是很好,上电后需要有充电时间,手册上说支持100%占空比,实际情况是有条件支持100%占 ...

请教,用8301,电荷泵驱动脚(48,43脚随机)老是被烧,对地短路,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用8301,电荷泵驱动脚(48,43脚随机)老是被烧,对地短路,不知什么原因 ...

48,43,38三脚功能相同,驱动上管,与地短路的现象解释不通,先三个引脚对比分析一下吧。

网友J(2019-12-24):
引用 网友I:
请教,用8301,电荷泵驱动脚(48,43脚随机)老是被烧,对地短路,不知什么原因 ...

8301推荐工作电压是24V,我们用到36V电池上就有大概率经常烧芯片

网友:
驱动无刷电机,
3组 PMOS+NMOS 在一个芯片,最大电流1A,找不到。

2组 PMOS+NMOS 在一个芯片,最大电流1A,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J:
8301推荐工作电压是24V,我们用到36V电池上就有大概率经常烧芯片

我用的是12v开关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12v开关电源

用开关电源减速的时候,再生能量无法被吸收,可能会导致电源过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开关电源减速的时候,再生能量无法被吸收,可能会导致电源过压

有可能。现换drv8353来驱动,感觉比drv8301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现换drv8353来驱动,感觉比drv8301稳定

DRV8301对pcb布线要求很高 这个ic这么成熟了 我们一直用48V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了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J:
8301推荐工作电压是24V,我们用到36V电池上就有大概率经常烧芯片

不是最大60V么?哪里有写推荐24V?

网友K(2022-02-12):
用三个  IR2104+  6个IRLR7843,以及分离的DC-DC  还有单独的adc和mcu器件,板子画大点,和TI的这些芯片 方案还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三个  IR2104+  6个IRLR7843,以及分离的DC-DC  还有单独的adc和mcu器件,板子画大点,和TI的这些芯片 方 ...

我的領悟是:
用高集成的方案可以簡化很多東西之外,最重要的是保護更到位,譬如當有一路檢測到故障,可以同時關閉 3 路輸出

网友:
从18元涨价到70

网友:
mark。可能将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