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编译文件 怎么设置不编译某个分组文件

楼主(2019-03-03):
我想问如果用IAR 如何设置

看到 Keil编译文件可以在 怎么设置不编译某个分组文件

网友A:
Options > Exclude from build

网友:
#if 0
#else
#endif

网友:
选文件夹,里面有的,字体比较小,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Exclude from build

不好意思,感谢你们的帮忙,我还是没找到,方便可以捷图片过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感谢你们的帮忙,我还是没找到,方便可以捷图片过来看看吗

右击文件夹,选择 op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的左上角那边,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感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