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小面积板多数量怎么拼版合算一些?有经验的指导...

楼主(2019-03-03):
问一下小面积板多数量怎么拼版合算一些?

有两款小面积板,都做100片, 板尺寸38*11mm和板尺寸44*19mm。要下一个单还行两个单好,要拼成大板后下小数量单,还是小板下100片单?还是两种板拼一起然后下单都做100片?现在情况那种最合算?

有经验的指导一下,谢谢。

小板 V-CUT 可以接受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
11mm的这个太窄,应该会收vcut费用100以上。

楼主:
小板 V-CUT 可以接受的,没有问题啊看怎么加工降低费用一点。

网友:
拼板费好像50块,板子工程费好像也是50块钱,所以合在一起跟单独分开价钱都一样。

网友A:
如果器件只在单面,那就拼起来一起做,不要v割不要铣槽,花100多买个pcb切割机自己切,最省钱,我经常几款板子拼一起打样,买切割机的钱很快就回本了

网友:
分开做 ,两个大小不一致没法VCUT

网友:
分开两个板拼板做,方便后面下单生产。

网友:
pcb切割机  某宝的pcb的拼版分开利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器件只在单面,那就拼起来一起做,不要v割不要铣槽,花100多买个pcb切割机自己切,最省钱,我经常几款 ...

有推荐的切割机吗?淘宝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推荐的切割机吗?淘宝的链接,谢谢!

https://szlwsf123.taobao.com/,以前这家店买的,单价167不含电源,自己用可调电源接还可以调速,现在好像只卖配件了,淘宝上好多标100多的点进去要两三百,不知道怎么做到显示100多的,找了这个不到200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