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的四层板只显示VCC层怎么只有一个外圈显示啊?

楼主(2019-03-03):
好像PADS pcb可以显示一个整面的VCC层,AD怎么只有外圈显示啊(只显示红色外圈,其实应该是整层都是红色啊?)

网友:
这是plane,是负片
要跟top层一样的话,删掉plane,添加layer

网友:
新手建议删掉这个,采用layer形式,更容易理解,就是文件会大点

网友:
强烈建议用正片,不然很容易搞出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