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里面的释放电压该怎样理解?

楼主(2019-03-03):
这几天拆了一个锂电池保护电路,实际测量了一下,当电池电压充到4.28V时候,DW01第三脚输出为零,关断外面的MOSFET,充电器停止给锂电芯充电,但是当我把充电器刚拔掉,DW01的第三脚就马上恢复输出高,看DATASHEET不是说DW01的过充释放电压是4.08V吗?(个人理解这个过充释放电压为电池电压充饱到4.28V后,在次接入负载后,电池电压缓慢下降到4.08V时   DW01第三脚才会再次输出高)为什么我实际测量---电池充饱和到4.28V后马上拔掉充电器,DW01第三脚马上就恢复输出为高了?---这样的话释放电压不就是4.28V了吗?               不解不解----------是我哪里l理解错了吗?

网友:
电池拔掉充电器,电压马上下降一点的

楼主:
电压掉一点可以理解但是它不会一下子掉到4.08V     我测量了一下10秒内也就掉到4.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