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的5mm翠绿led发光二极管品牌

楼主(2019-03-04):
公司产品用到绿色led,普通黄绿的实在是太暗了,阳光下基本看不见,于是换成翠绿,瞬间亮瞎眼,电流调到1mA也还是非常亮。以为就此大功告成,没想到几个月后客户反应翠绿的led有少数出现死灯,原来用的是淘宝货,立创商城找不到合适的货,淘宝上也不见大品牌的插件翠绿灯,换成贴片结构上又不允许。请坛友推荐些用过质量比较可靠的5mm直插翠绿led,进口太贵的略过,最好带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你需要的是做个黑塑料模,0603封装翠绿Led ,摆成个8字形,扣上即可!非常方便维修!!

网友:
人家要的是5mm大个led,不是数码管

网友:
不用翠绿,用高亮绿呢?

网友:
首选亿光光宝之类的台湾货
最差框通,框通,最好只用红、黄、黄绿

楼主:
应该有我不知道的好的货源,路上红绿灯也没见坏,估计不是都用的进口的吧。高亮绿没见过,供应商那边只有黄绿。

网友A:
是不是插到底焊接的,是的话,有可能烫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插到底焊接的,是的话,有可能烫坏的

不是烫坏的,出厂都是好的,几个月后出现少数死灯。同板子的红灯从来没有坏的。

网友:
出厂的时候测过发热没,有台红外热成像仪的重要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我不知道的好的货源,路上红绿灯也没见坏,估计不是都用的进口的吧。高亮绿没见过,供应商那边只有黄 ...

有坏的呀,经常看到红绿灯,坏的花花绿绿的。

比如人在走的那个动画,经常看到看不出来人的情况,就是有些LED不亮了。

网友:
以前在交通灯上用过升谱光电的蓝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