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直流电机驱动模块,可以跑速度环,位...

楼主(2019-03-04):
之前参加过一些大学生科技竞赛项目,很多都涉及到很多直流电机的驱动,包括最近做一个小麦姆轮车的控制,某宝上售的直流伺服驱动器动辄几百元,而小电机的功率一般在十几W左右,所以空闲之余专门设计了这款多功能小电机驱动模块,能开环,速度闭环,位置闭环,ppm模式,电位器调速,485一主多从模式,通过上位机进行浮点pid整定,在立创打板50套,还有30多个,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下面的某宝链接,有要的坛友,便宜处理了

网友A:
这广告做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广告做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得咋做才能高大上啊

网友B:
能否介绍一些详细参数?
比如:功率,精度。系统设计组成之类?
直流电机,我也有些不成熟的方案再用,也想升级换代,想多了解其中的细节,方便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介绍一些详细参数?
比如:功率,精度。系统设计组成之类?
直流电机,我也有些不成熟的方案再用,也想 ...

2s-3s供电,电机驱动芯片用的A4950,主控stm32f030k6,堵转2A没问题,位置环精度基本上在正负1线,速度环要看编码器的精度了,功能的话,有模拟、pwm、脉冲方向、串口、485等,当然,这个只是给小电机设计的,如果需要大功率和宽电压的,我也有方案

网友:
开放源码?

网友:
A4950堵2A未必没有问题.
你用RdsOn算算损耗.

网友C:
这个波形图的控件好熟悉。。。

楼主:
不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波形图的控件好熟悉。。。

是的,用的ZGraph控件

网友D:
多少线的编码器做到正负1线?

网友E:
稳态误差应该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态误差应该为0

嗯嗯,我主要是测试的那种30块钱左右的带霍尔的编码器电机,机械误差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线的编码器做到正负1线?

1圈13线,霍尔式的,然后4倍频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