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做陶艺的模具怎么弄

楼主(2019-03-04):
类似于下面的这种陶艺的东西,几厘米大小的,陶泥的硬度比橡皮泥高一些,使用什么样的模具可以加工呢,做多了手工太累,tb上又找不到

网友A:
雕个铝的或者塑料的模具,压一下就出来了吧,顶上那个面做成可以顶出的样子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你去YouTube上看看碗的批量生产工艺,效率高的很

网友C:
这种生产要用石膏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

雕刻机是没戏,出的太慢了,原来是手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你去YouTube上看看碗的批量生产工艺,效率高的很

感觉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生产要用石膏模。

这个东西使用的是胶泥,基本上没太多流淌性,比小孩玩的橡皮泥硬很多,比一般用的橡皮擦软,不能使用石膏模,石膏模的那种是流体材料浇筑模。这个目前考虑是切削或者压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个铝的或者塑料的模具,压一下就出来了吧,顶上那个面做成可以顶出的样子 ...

基本上就这么考虑的,使用模具,只是担心在压铸的时候会有气泡,这个东西要用800度左右烧制,里面有气泡的话会开裂

网友E:
圆的都是旋压的   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的都是旋压的   方的??

是的,方的,使用模具来减少人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使用的是胶泥,基本上没太多流淌性,比小孩玩的橡皮泥硬很多,比一般用的橡皮擦软,不能使用石膏 ...

这个看你的材料,一般的半瓷,全瓷,白云土之类,都可以用石膏模生产,之前公司的方形瓷罐类产品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你的材料,一般的半瓷,全瓷,白云土之类,都可以用石膏模生产,之前公司的方形瓷罐类产品都是这么 ...

那种是不是流动的液体,往胚体里面浇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是不是流动的液体,往胚体里面浇筑的?

是泥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是没戏,出的太慢了,原来是手工做的

嫌雕刻机慢就用数控铣啊,加上刀库的加工中心速度更快。
还有用抽气的气泵来抽真空消除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