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通字库芯片,现在只能用他们库文件

楼主(2019-03-04):
我在用高通GT21L16S2Y字库芯片,要用12和16点阵,下载的资料没有字库地址信息,打电话问他们说现在全部用库文件方式读取,我现在不想用他们库文件,坛友们谁有这个芯片之前的资料和例程,谢谢

网友:
不用它们的字库芯片,才是根本

楼主:
问题是自己做字库成本比高通贵,而且烧写字库费力

网友:
我手上就这几种,凑合看吧,时间太久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自己做字库成本比高通贵,而且烧写字库费力

为什么自己烧录比他们贵?
现在一个SPI Flash才多少钱?
如果你原本就有用到SPI Flash,大部分情况下都不需要一个单独的字库,只要把字库数据塞在已有的SPI Flash里就行了

网友B:
字库芯片什么鬼,做GUI又不可能用到全部的字,只把用到的搞个数组就行了,几十k字节一般就够了,直接烧进程序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库芯片什么鬼,做GUI又不可能用到全部的字,只把用到的搞个数组就行了,几十k字节一般就够了,直接烧进程 ...

一升级就杯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库芯片什么鬼,做GUI又不可能用到全部的字,只把用到的搞个数组就行了,几十k字节一般就够了,直接烧进程 ...

用到汉字可变显示就GP了

网友D:
直接用spiflash,自己写字库进去就行了。
字库文件见附件,包括10~16点阵的。12/14/16点阵是从当年ucdos里弄出来的,10和11点阵是bg6agf提供的,不受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约束。

推销一下我的spiflash串口管理库,链接:https://github.com/tomzbj/flasher.py

顺便鄙视一下高通这种垃圾公司,买过他的gt30xx,其实就是一片gd25q16,写了几个字库进去就敢高价卖,还不给真实地址只给库文件,不要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spiflash,自己写字库进去就行了。
字库文件见附件,包括10~16点阵的。12/14/16点阵是从当年ucdos里 ...

活捉一个大牛,我就喜欢追你的贴子,全是干料实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活捉一个大牛,我就喜欢追你的贴子,全是干料实货。。哈哈。。

bg6agf才是大牛,你搜他的贴子,好东西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spiflash,自己写字库进去就行了。
字库文件见附件,包括10~16点阵的。12/14/16点阵是从当年ucdos里 ...

除了成本、软件费 ,还有授权费      如果你拷贝到其他地方用,没经授权就是侵权

网友F:
    干货
GT32L32M0180    这款最齐全  各种大小的都有  最适合自己研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升级就杯具了哈哈

做小字库嵌入在程序了,升级时字库同时升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除了成本、软件费 ,还有授权费      如果你拷贝到其他地方用,没经授权就是侵权 ...

自己用windows里面那个宋体取模就行,那个没版权,而且是为点阵优化的。

网友:
收藏一下,字库方面

网友:
很好的资料,也要收藏备用,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自己烧录比他们贵?
现在一个SPI Flash才多少钱?
如果你原本就有用到SPI Flash,大部分情况下都不 ...

我之前用AT45DB161做字库,编程器烧写麻烦,一个芯片用时2分钟多,而且批量生产要散装贴片,如果用串口下载字库还要烧写2套程序,都不便批量生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windows里面那个宋体取模就行,那个没版权,而且是为点阵优化的。

请问windows那个宋体取模在哪里,你是指已经现成的取模文件,还是指取模工具啊?在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AT45DB161做字库,编程器烧写麻烦,一个芯片用时2分钟多,而且批量生产要散装贴片,如果用串口下 ...

第一次见这么奢侈的“字库”,竟然用45DB。
用25Q40,各家25系列几乎都兼容,不会缺货,
让商家帮烧好字库、编好带,5毛钱一个,用过几kk了,不好生产,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AT45DB161做字库,编程器烧写麻烦,一个芯片用时2分钟多,而且批量生产要散装贴片,如果用串口下 ...

不是吧,这也太慢了。用我那个flasher.py,写167k的11点阵字库,1M波特率时只需要8秒多,16点阵字库估计也就是13秒左右。
仔细优化的话速度应该还能翻倍,比如说你用的都是新片,写入字库时可以不执行擦除操作,就能从8秒里省下2秒左右。
如果把串口程序做细致一点,比如加上双缓冲,可以一边下载一边同时写flash,这样估计又能省2秒以上。

贴片不是问题,你要是不想专门为flash留个串口,可以用这东西,配XTW100编程器之类来烧写。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windows那个宋体取模在哪里,你是指已经现成的取模文件,还是指取模工具啊?在哪里能找到呢?

自己写个程序来取吧,格式随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AT45DB161做字库,编程器烧写麻烦,一个芯片用时2分钟多,而且批量生产要散装贴片,如果用串口下 ...

你这字库够大

楼主:
数据存储也用了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存储也用了一部分

AT45系列很贵的,比对应的W25Q系列贵的多~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干货
GT32L32M0180    这款最齐全  各种大小的都有  最适合自己研究用

请问你手上有样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库芯片什么鬼,做GUI又不可能用到全部的字,只把用到的搞个数组就行了,几十k字节一般就够了,直接烧进程 ...

想显示U盘的文件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手上有样品吗?

无   之前找不到干货,懒得折腾

网友H(2021-04-19):
引用 网友A:
AT45系列很贵的,比对应的W25Q系列贵的多~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可以按页写,一页256或者是512, 25系列我记得是按块擦除的;内部有双缓冲RAM, 你修改页的某几个字节时, 发命令把数据加载到FLASH 内部的缓冲区,写入要修改的几个字节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可以按页写,一页256或者是512, 25系列我记得是按块擦除的;内部有双缓冲RAM, 你修改页的某几个字节时 ...

就这一点小小的好处,实际如果不是你超级缺内存,根本没什么区别。
但是上了这个贼船就没得换了,它连引脚都和常规的25系列不同。
所以还是趁早不用为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就这一点小小的好处,实际如果不是你超级缺内存,根本没什么区别。
但是上了这个贼船就没得换了,它连引 ...

按个每家公司需求用咯, 好似以前市场上超多人用的STM32,我们公司就一片都未用过; 用的都是以前ATMEL 还有 飞思卡尔。TI那些的;

之前也有新唐哇,ST的代理过来推IC, 说这个便宜啦。。。。巴拉巴拉; 我们老板都说不换,说不差那几块钱,换个玩具级别的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按个每家公司需求用咯, 好似以前市场上超多人用的STM32,我们公司就一片都未用过; 用的都是以前ATMEL  ...

那是你不够老。哈哈
AT45以前有闹过缺货,因为是独门的,没得替换,坑了很多人。后来大家都学乖了,老老实实用25系列有一大堆可以替换的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不够老。哈哈
AT45以前有闹过缺货,因为是独门的,没得替换,坑了很多人。后来大家都学乖了,老老 ...

哈哈,我公司2004年开始用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缺货; 包括所谓AVR缺货的时代;

哦忘记说,我们是当时ATMEL 的注册登记用户,只要订货了就能拿到IC;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公司2004年开始用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缺货; 包括所谓AVR缺货的时代;

哦忘记说,我们是当时AT ...

真的?AVR缺货的那个年代你不缺?或许你们是大客户吧,反正市场上大部分人都缺货了,从那以后AVR单片机就再也不流行了。
AT45也一样。我早期用过,后来缺货就换成常见的25系列了,然后就再也没换回去。
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STM32走这条老路了。幸亏我们之前用STM32的产品已经停产几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真的?AVR缺货的那个年代你不缺?或许你们是大客户吧,反正市场上大部分人都缺货了,从那以后AVR单片机就 ...

全产业链缺货,不是要鄙视ST,不是ST一家的问题,ST只不过是第一个开始爆雷的,能叫出名字都缺货。大佬说说现在用哪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全产业链缺货,不是要鄙视ST,不是ST一家的问题,ST只不过是第一个开始爆雷的,能叫出名字都缺货。大佬说 ...

我现在用TI的TM4C系列内置全网卡的,比STM32贵多了但是目前不缺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TI的TM4C系列内置全网卡的,比STM32贵多了但是目前不缺货。

按你这个说法ST也不缺货呀,只是价格贵了而已,肯出钱就能买到货。另外TI当年收的那个流明LM系列,直接停产貌似坑死了很多人。TI也别急 电源芯片都开始涨价了,MCU迟早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按你这个说法ST也不缺货呀,只是价格贵了而已,肯出钱就能买到货。另外TI当年收的那个流明LM系列,直接停 ...

TI这个之前40多,现在还是40多。
STM32之前十几块现在上百,这可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TI这个之前40多,现在还是40多。
STM32之前十几块现在上百,这可是完全不同的。

用的稍微偏冷门点的  散货价格 抄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你这个说法ST也不缺货呀,只是价格贵了而已,肯出钱就能买到货。另外TI当年收的那个流明LM系列,直接停 ...

没错,TM4C就是用来代替之前收购来的流明系列的。
因为当时的TM4C比STM32F4系列的资源稍微多一点,所以我们就用了。
结果后来ST有了升级版的F7,H7这些,但是TI再也没有给TM4C升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的稍微偏冷门点的  散货价格 抄不起来。

AVR这种老古董价格都翻倍了,ARM内核的基本上都炒起来了。

网友(2021-06-10):
借资料看下,谢谢。
stm32h743,用了RTT的新版建得工程读取GT30L32s4w,SPI函数 “rt_spi_send_then_recv(dev_spi2_gt30, &read_cmd_buf, 4, zf_buf, 32);”总提示“spi transfer error : 1”,不知道初始化哪里错了,

网友(2021-10-03):
有高通的库文件传上来看哈,我这用量太少,怕他们库文件都不给我

网友:
mark,字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