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双路可调电源

楼主(2019-03-04):
刚买了一个美创牌电源,内部接线太短,掉了好几根线,接好后,还有一些问题,准备退货。请问双路可调电源有哪些品牌可以推荐?

网友A:
是不是MCH系列的,以前买过一台就是坏的,打开一看,我能修好它,但这不是修的问题,立马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CH系列的,以前买过一台就是坏的,打开一看,我能修好它,但这不是修的问题,立马退货

是的,就是MCH系列的,便宜倒是便宜

网友:
想便宜的固伟二手的,国产大华据说还不错.

网友A:
起码要龙威、大华以上的牌子,台湾固纬也很好,性价比的话找电子厂退役的或国外货场货你懂的,不过自己动手能力要强点

网友:
现在淘宝上面很多二手的固纬电源,价格不错

网友:
现在用爱德克斯IT6333B,之前用的大华,容易坏。

网友:
现在用的IT6720很好用,可以看看IT6302  3路独立输出。

网友:
固纬这个级别的起步,最好是爱德克斯这个级别往上的。
工具别买太烂的,要么就不买,要买就买趁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码要龙威、大华以上的牌子,台湾固纬也很好,性价比的话找电子厂退役的或国外货场货你懂的,不过自己动手 ...

有没有国外二手电源货源,想买几台趁手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国外二手电源货源,想买几台趁手的用

这种机会要碰机会,电子厂破产或者坛子里兄弟升级换代也是机会,咸鱼就纯粹碰运气啦

网友C(2019-04-22):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CH系列的,以前买过一台就是坏的,打开一看,我能修好它,但这不是修的问题,立马退货

卧槽,当年我也买了,贪图它外观不错,可串可并。。。。

然后买来没怎么用,电位器时不时不行。。。。清洗了好没几天又一样,烦恼了~~~如果要全部电位器换一遍好的,就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当年我也买了,贪图它外观不错,可串可并。。。。

然后买来没怎么用,电位器时不时不行。。。。清 ...

这些杂牌子真是碰不得,我现在买了几个进口洋垃圾都挺好用的

网友:
安捷伦3644E

网友D:
  其实部分国产的仪器功能看着挺好,性能也还凑合。但是调整器件的质量基本是个通病。经常使用的,运气好的能撑一两年。个人的经历,也就是一年左右就会出现接触不良的。用过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实验电源这种都是同样的情况。

  二手的进口货,到手后使用超过五年也没出现过一次类似现象……估计都是成本问题。像淘宝上的电位器,几毛的到25元起的,估计质量会差很多

网友:
买过一台V&A,上海仪华的,据说电源也做出口,用十几年了也没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部分国产的仪器功能看着挺好,性能也还凑合。但是调整器件的质量基本是个通病。经常使用的,运气好 ...

其实不求精致完美的手感,国产的尼玛阻值上别乱跳就行了。。。

网友:
国产的,大华电源还可以,我们就有几台在用

网友E:
固纬 GPS-3303C 你值得拥有,无数次短路过载,都没把它搞坏,就是现在风扇噪音大,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是一个IT720  一个 IT6721, 爱德克斯卧式的感觉占地方, 还是这个立式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固纬 GPS-3303C 你值得拥有,无数次短路过载,都没把它搞坏,就是现在风扇噪音大,不知道怎么修 ...

  换个静音风扇会不会有影响?固纬的开关电源方案的电源风噪都挺大的,线性电源的还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个静音风扇会不会有影响?固纬的开关电源方案的电源风噪都挺大的,线性电源的还好吧 ...

搜了一下,有人说是湿度控制电路出了故障,怕修坏了,懒得修了。
刚开始挺安静的,这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固定资产,三百包邮买到的,处女膜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了一下,有人说是湿度控制电路出了故障,怕修坏了,懒得修了。
刚开始挺安静的,这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 ...

怎么总是你捡漏的,有什么秘诀吗 悄悄过两招

网友F:
一般的电源想抗造也就多花一两百,但是都舍不得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电源想抗造也就多花一两百,但是都舍不得

请问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