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插件-kicad-自动布线-或者-自动完成

楼主(2019-03-04):
正在体验 kicad 5 就是手动拖线

我想找找有没有偷懒的插件

我已经用过  FreeRoute 这个 java ,不知道是我没用对还是怎么样,非常不靠谱

要是有 自动布线,
要是有 自动完成(最后一截自动完成)

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还想自动布线完成线路板,没见过哪个软件自动布线画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自动布线完成线路板,没见过哪个软件自动布线画的好的。

有些短线挨得近的有自动会方便些,

自动点一下

手动至少是两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想自动布线完成线路板,没见过哪个软件自动布线画的好的。

我用PADS经常是电源布好,剩下直接自动布线,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PADS经常是电源布好,剩下直接自动布线,挺好用的。

兄台,有没有router自动布线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有没有router自动布线教程

我用的比较简单,布好电源就直接F9了。

网友(2019-07-31):
Roll back to kicad 4.0.7 which has the auto routing 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