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一体机电脑,请教如何改装背光调整亮度?

楼主(2019-03-04):
电脑显示器一体机,不能调整亮度,而且有频闪,
买家说只能通过软件调整亮度,对背光不起作用,只是调显示 ,
能否通过更换背光驱动板解决频闪和增加手动亮度调整功能呢?
原有驱动板有亮度控制端,改变电压亮度变化很小

网友:
换恒流采样电阻啊,电工基本功。

调亮度是反的,试一试电压反过来,越低越亮的。

网友:
背光驱动IC没打磨自己加个电位器就是。

网友A:
换块兼容的背光驱动板,你这个没变压器,应该是LED的。

网友:
散热器不错,还是3根热管

网友:
要是我就退换货了 折腾起来麻烦

网友:
楼主买的是组装的还是品牌的啊,感觉和我见过的内部不一样啊,背光亮暗都不怕,怕的是闪,这种是娘胎里带的话,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兼容的背光驱动板,你这个没变压器,应该是LED的。

这个就是兼容的

楼主:
长城一体机

楼主:
不知道换个驱动板频闪会不会好点,没想到长城做这么多年了频闪还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换个驱动板频闪会不会好点,没想到长城做这么多年了频闪还没处理好 ...

退货吧,别折腾了。
就换算了驱动板,着上后盖后怎么调?

网友B:
如果是我就退了,我之前买的联想也是只能软件调的,严重差评,重装下系统这功能就丢了。

一体机绝对是个不成熟的产品,我家的联想已经坏了第二次,不想修了。每次都是硬盘引导区损坏。第一次和第二次只隔了1个月

网友:
这做工像山寨货

网友:
先找到电流采样电阻,将采样的电阻的阻值调到合适

网友:
我的thinkpad x240屏也是闪,把亮度调到最大后就不闪了,但这时又太刺眼,在网上找了这个软件,通过这个软件调亮度就好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比联想的要差一些,虽然也有问题,但没这么明显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上面调亮度软件也用过,感觉还是没有显示器或笔记本那种调亮度对眼睛舒服似的
我再看看 买了快1月了 不知能否给退

网友:
会不会也像笔记本一样有快捷键调亮度

网友:
换背光驱动板就可以了。也可能是屏幕蓝光太重。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就退了,我之前买的联想也是只能软件调的,严重差评,重装下系统这功能就丢了。

一体机绝对是个不 ...

戴尔的会不会好点?正想搞个一体机,省地方,一个插头,不用那么多插座。

网友:
还是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