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耳机输出静音除了用继电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9-03-04):
耳机输出静音除了用继电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继电器太大了,价格也贵,能不能用个三极管对地短路。

楼主:
用了个 8050 试了一下,开关机,还是关不死。可能与0.7v的Vbe电压有关。

楼主:
估计是 负半周的信号没关断。Vec电压反了。用mos管,里面有个保护二极管,对正常信号有影响。

网友:
现在常用的功放ic都有en或者shutdown脚。。。不想用继电器的话还可以用模拟开关之类来切

网友:
电子开关,比如TS5A3159,SOT-23-6封装。

网友A:
有条件的还可以搞个M62429,控制音量

网友:
把耳机的地,串个二极管制造一个浮地,利用这个二极管的压降干掉Vbe

网友:
可以试试电子电位器?

网友:
有那种小信号继电器,也不大的,我记得我以前买的一个播放器里面就有个小继电器。

网友B:
以前用过NEC的继电器,体积比较小,也比较好用,只不过一个要2块多RMB!!!

网友:
用2个2302MOS   背靠背串联,双向导通电阻在2ohm以内

楼主:
主要是为了防止下面图中这种上电和断电时的啪啪声,

电子音量肯定是不行的了,  低阻的开关没试过.

网友C:
三极管饱和后Vce一般是0.1~0.3V,没有0.7V那么高。可以用MOS管,导通后SD极电阻可以小到毫欧级,可以将信号旁路到地,当然,也可以将SD串联在信号线上,由于G极是高阻抗的,控制电压不会影响到信号上。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输出有1k了, 三极管可以短路, 耳放的输出只有1欧,可能还不到1R, 这个电路就无能为力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饱和后Vce一般是0.1~0.3V,没有0.7V那么高。可以用MOS管,导通后SD极电阻可以小到毫欧级,可以将信号 ...

谢谢回复,

三极管的EB电压要达0.7v左右,  EC饱和后是比较小的 ;-)

另外,是不是 MOS管内的SD间的保护二极管, 影响了正常的音频信号了,

网友D:
可以考虑串入JET,例如J177。13楼的图在三极管C脚上有-300mV时会导致BC导通引起额外的失真,需要额外在B脚并104,产生额外的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NEC的继电器,体积比较小,也比较好用,只不过一个要2块多RMB!!! ...

泰科的3V信号继电器,都要4块多了。其实和NEC信号继电器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串入JET,例如J177。13楼的图在三极管C脚上有-300mV时会导致BC导通引起额外的失真,需要额外在B脚 ...

JFET 大电流的不常见, 也不便宜.

网友E:
可以用M62429这样的电子音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M62429这样的电子音量开关。

电子音量用在耳放前,对于通断电瞬间的啪啪声,没用。

网友F:
三极管CE调换接试下,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这样可以降低CE压降, 经典的静音电路

网友G:
目前没什么好办法,继电器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CE调换接试下,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这样可以降低CE压降, 经典的静音电路 ...

CE 调换,这个道理上 讲不通。还要负偏来驱动,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没什么好办法,继电器最靠谱

可能 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CE 调换,这个道理上 讲不通。还要负偏来驱动,更麻烦。

不用负压,  电路不变. 此时三极管可以工作, 没有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负压,  电路不变. 此时三极管可以工作, 没有放大倍数.

理论上 通不过.

网友:
换不需要输出电容的IC吧。TI有。

网友(2019-06-11):
引用 楼主:
理论上 通不过.

楼主,还真有CE极反接来用的,特别是这种音频静音电路上。CE反接使导通压降大大降低,你可以试一下。
导通压降降低,就解决了你说的关不死的问题了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还可以搞个M62429,控制音量

竟然还有这好东西用

网友:
送你一颗带 uv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