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olidworks,大侠们请提供滑块、丝杆等的模型库

楼主(2019-03-04):
学习solidworks,1个星期了,摸到一点门,
大侠们,请提供滑块、丝杆等的模型库。
先谢了!

网友:
要什么型号去MISUMI网站载,很多器件都有3D模型,

网友A:
misumi网站上面下载,或者grabcad上面下载,。楼主准备搞3D打印么

网友:
https://grabcad.com/library   顶楼上

网友B: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umi网站上面下载,或者grabcad上面下载,。楼主准备搞3D打印么

不搞3D打印,工作中用用。

网友:
solidworks 好像有插件的

网友:
直接用库,或者去官网下载模型!

网友:
一会儿到单位了给你个网址,我一直用自动化的东西很全。

网友C:
找到了,http://www.sl-f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http://www.sl-fa.com/。

先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

里面有很多元件3d,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网址,看着“上隆”的不错,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
标记好网址

楼主:
下载到了3D库,STP文件。
solidworks能打开,
譬如,直线导轨,不知道怎样改长度?

网友:
SW的插件网站
现在发现越来越多人搞SW耶

网友:
标记一下网址,谢谢分享

楼主:
下载的直线导轨 STP文件。放入装配体,右键不能选择“编辑ToolBox零部件”,不能修改长度。

solidworks自带的零件,放入装配体。右键选择“编辑ToolBox零部件”,可修改长度。

请大侠指点

网友:
也跟着学习学习,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的直线导轨 STP文件。放入装配体,右键不能选择“编辑ToolBox零部件”,不能修改长度。

solidworks自 ...

直线导轨可以自己画,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可以自己画,很容易的

厂家有库,当然用厂家的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的直线导轨 STP文件。放入装配体,右键不能选择“编辑ToolBox零部件”,不能修改长度。

solidworks自 ...

别废劲了,大部分厂家提供不了你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废劲了,大部分厂家提供不了你说的那种。

STP文件,真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P文件,真的不行吗?

先打来step文件,然后另存为装配体文件再修改,这步非常考验电脑性能。

网友:
前几个网站都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P文件,真的不行吗?

我是作机械的,用这个多年了,不要在这方面费时间了。能找到三维图已经很不错了,有好多还提供不了呢,只能自己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STP文件,真的不行吗?

自动化方面的件可以在我提供网址设置好数据下载,标准件用软件自带的。

网友:
米思米,y

网友D:
米思米,怡和达。还有各大厂官网都提供下装。比如上银,smc等等。导轨可以在网站上生成一个长的,然后stp导入,断开关联,用拉伸切除调整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作机械的,用这个多年了,不要在这方面费时间了。能找到三维图已经很不错了,有好多还提供不了呢,只 ...

谢谢。
因为看到SOLIDWORKS自带的库,有一个一个孔的,可以调整长度。
以为,STP文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思米,怡和达。还有各大厂官网都提供下装。比如上银,smc等等。导轨可以在网站上生成一个长的,然后stp导 ...

导轨可以在网站上生成一个长的,然后stp导入,断开关联,用拉伸切除调整长度

你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2019-04-17):
学习一下好东东;

网友:
米思米官网有很多零件的cad图,其他格式就没有注意

网友:
米思米上不错,还可以买产品

网友:
直接导入就能够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