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怎么注册就到2020年,以后咋办呢?

楼主(2019-03-04):
如题,找了各种注册机,最后得到的都是2020年的不同月份,有个电脑还是2020一月。请教各位,2020年咋办呢?

网友:
改下系统时钟

楼主:
能有点正常的主意吗

网友:
之前有朋友說過了還是能用,就是沒保固。但是和諧版哪來保固問題?
如果只用ST的,SW4STM32和TrueSTUDIO for STM32都不錯。

我輔導的客戶都是這兩款。

网友:
2020年之后再说吧,到时就会有新的KEY出来

网友:
你急个啥?大神们比你还急

网友A:
有个新的可以无视网卡数量,随意注册,我三台机器都产生多次得到了到38年的号。

网友:
就算到了2020,可以把时间改2020前注册,再改回,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新的可以无视网卡数量,随意注册,我三台机器都产生多次得到了到38年的号。 ...

大神,能赐予我这个法宝吗

网友:
破解器的制作者以为我们用个十来年就不错了,没想到我们2020年还想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赐予我这个法宝吗

你直接搜v3的注册机,能输入cid,不需要禁用网卡,因为我的双物理网卡服务器用v2压根注册不上

网友:
之前听说过有更长时间的KEYGEN,但是一直迟迟没搜到,是不是不到最后一刻就放出来呀

网友:
之前觉得2020年还还久,没想到眨眼间就快到了。

网友B:
抽奖一样,大部份是过期的
我抽到一个2032年的

不用下了,用不了

网友:
卡吧死机免费版查过无毒

网友:
到时候就会有新的工具了

网友: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奖一样,大部份是过期的
我抽到一个2032年的

这个真的是碰的,抽到一个2030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奖一样,大部份是过期的
我抽到一个2032年的

被win自带的杀毒给杀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抽奖一样,大部份是过期的
我抽到一个2032年的

谢了,抽到一个2030年!

网友:
抽到上2032.。。。又可以用十年了。。。

网友:
我主要用STM32F0,就没这个困扰啦

网友:
现在好多厂家都和KEIL有许可吧,有的都免费许可的,至少知道目前新唐M0有

网友:
现在能用就先用着,到时候肯定有高人想办法的!

网友:
标记一下,说不定会用到,keil lic

网友:
抽到一个2028年的

网友:
能到2030年,不能使用,连接时报错

网友:
抽到一个2027年的

网友:
抽到一个2025年的,可惜不能使用了,连接时报错

网友:
抽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了,抽到一个2030年!

2030的编译下载正常吗

网友:
抽到一个2027年的,注册时没问题,编译出差,提示注册号有错误。

网友: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网友: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么早操心没用。

网友:
到时妥妥出新注册机,别着急,不行就换gc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奖一样,大部份是过期的
我抽到一个2032年的

ee.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30(2): CONNECT TO UVISION KERNEL FAILED)

用在51上报错

网友D:
卸载,又重新安装keil,用原来的注册机能用到2020.

网友:
注册机抽到还能用的

网友:
搞了一个2030年的,但是编译错误,还是换回2020年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卸载,又重新安装keil,用原来的注册机能用到2020.

抽到2032的概率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抽到2032的概率高吗?

电工们不怕折腾,多折腾几次就好。

网友:
别折腾,上面的V3不能用!

网友:
keil公司终于总算是熬到头了

网友:
谁知道到2030我的电脑或我还能使用呢

网友:
谢谢,抽到一个2030年

网友:
果然 不能用

网友:
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F:
估计是 Keil 早已知道,最迟明年会达成协议,届时不用正版都不行了!

网友:
虚拟机回到10年前

网友:
抽到了,但是不行

网友:
那个lic貌似是明文的,直接改lic文件,把年份改了

网友:
2020年真是太快了啊。。 第一次用keil的时候,注册到2020年,感觉好远。现在看看就是明年了。

网友:
我的KEIL UV3  UV4都是2025年

网友:
2020年还用不用的到Keill 还另说。哈哈

网友G:
谁在电脑边上,花1分钟试一下呗,把系统时间改成2021年,启动keil看看能不能正常嘛?楼主也可以马上测试

网友:
楼主这是杞人忧天,到了2020年再说吧,说不定那时候地球都毁灭了。

网友:
估计到了2020年会有其他办法的

网友:
电工们要操的心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在电脑边上,花1分钟试一下呗,把系统时间改成2021年,启动keil看看能不能正常嘛?楼主也可以马上测试 ...

改成2021年,编译仿真烧写全正常,唯一区别就是Lic部分,变红了

网友:
= =\抽了10多次,终于抽到2030年的了

网友:
时间过得飞快啊,以前觉得还早得很呢,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奖一样,大部份是过期的
我抽到一个2032年的

原来这样啊
搞了几个都是2020

网友:
忘大神来处理!

网友:
抽到个2026的

网友:
全不要着急;注册机后面会有的

网友:
这个你可以放心,到时候会有大神放新的注册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 Keil 早已知道,最迟明年会达成协议,届时不用正版都不行了!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很多人都是买了正版后,再用盗版

网友:
操这个心干嘛,2020年自有方法。

网友:
最开始用的时候觉得还有好长时间,现在突然就到了,时间好快啊

网友:
明年自然有人会放出破解版.

网友:
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2019-04-17):
微软的套路,十年是让你们习惯它。
2020年后,所有盗版(5.0)之后的,将不能下载到器件的相关库。。就是说,除非你永远只用目前这个型号,而且还不能重装系统。。到时,看你给不给钱。。。
因为5.0之前的又不支持如446这类芯片。不要以为软件公司是傻的。

网友:
反正现在还能用,到时候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网友:
keil公司也开始发法律函了

网友:
光盘里面还存着一个7.50的版本,直接输序列号的那种,说是可以到2033年;没试过在win7下面能不能装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B:
抽奖一样,大部份是过期的
我抽到一个2032年的

我下载你这个试了,注册成功,但是编译代码显示许可错误。还是不能用。

网友:
只能等高手了

网友:
V3.2的注册机,MCU type选-ARM,Developer Kit,With computer ID code,勾选External CID co,复制粘贴CID,剩下的就是按generate按钮生成LICO,多次生成刷截止年份2032,特别提示,不要选professional,生成了提示编译错误。

网友(2020-11-24):
今天整了一个2020年12月的注册码

楼主:
谢谢。这个不是真木马吧

网友(2021-10-25):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424-1-1.html

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