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容的两相电机速度控制有大佬做过吗?

楼主(2019-03-05):
我最近搞带电容的两相电机调速搞得很苦恼,
怎么都用单片机搞不出来小的旋钮调速器,
我自己做了一个四个继电器调速的, 但是我们老板要连续调速的,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搞哈
有哪位大佬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
要想效果好做变频,要么你去x宝买个变频器。

楼主:
我老板非要我达到和电风扇旋钮调速器一样的效果, 我真不晓得怎么搞, 我控制的也可以调速, 但是不是连续的,

网友:
拆个风扇调速器接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板非要我达到和电风扇旋钮调速器一样的效果, 我真不晓得怎么搞, 我控制的也可以调速, 但是不是连续的,  ...

那你就照着调速器搭一个可控硅调速电路试试,可控硅调速的一般低速的声音和震动比较大。

网友:
网上买个调速器,十块八块的事

网友A:
反正是我这边直流电机用PWM调不好,一直到40%才开始转,貌似得用前几天一坛友提出的PFM。等有时间了我也测一下。

网友:
VVVF的做过,可控硅斩波的也做过,就差做个电位器调速的那种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我这边直流电机用PWM调不好,一直到40%才开始转,貌似得用前几天一坛友提出的PFM。等有时间了我也测 ...

直流电机的特性很硬的,电流和力矩成正比,你供给电机的电流克服不了启动力矩,自然不会转。
你可以试试先用大占空比启动,再用小占空比维持。

网友:
控制下可控硅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大佬们, 要控制的是带电容的单相电机, 是交流电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 要控制的是带电容的单相电机, 是交流电的啊

用变频器就可以把电机电容拆了直接控制了

网友B:
估计楼主是要控制单相电机吧?用双向可控硅斩波调速,不差钱就上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是要控制单相电机吧?用双向可控硅斩波调速,不差钱就上变频器

电机上带了一个电容, 不好调哦

网友:
多大电机呀。变频调速是最可靠稳定的了。 价格现在已经是很平民了。  再想省钱用可控硅调压吧

楼主:
我已经用了可控硅, 但是受电容的影响, 调速不连续, 从高到低, 和从低到高, 一样的电压, 转速不一样, 我觉得是和电容的充放电有关, 不知道怎么解决, 哎

楼主:
电机是120W的带电容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上带了一个电容, 不好调哦

你那个电容不是分相电容吗?不知道你所说的调速不连续是什么意思?斩波调速要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然后延时导通,通过控制电机上的有效值实现的调速。把你的电机参数,控制要求详细描述一下吧,免得大家都跟你这猜谜

网友C:
楼主放弃吧,估计那电容做什么用的还没搞清楚。

网友D:
可调电压逆变电源方案,固定50Hz频率(因为启动电容和电机绕组是按照工频设计的),然后调压,低于一定转速(根据实际电机及负载情况)改用固定电压断续供电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放弃吧,估计那电容做什么用的还没搞清楚。

你不晓得就不要开口喷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容不是分相电容吗?不知道你所说的调速不连续是什么意思?斩波调速要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然后延时 ...

谢谢你, 我自己搞吧, 这个解释不清楚了, 用过零中断砍波控制, 只适合罩级电机, 这个方法用于带有电容的单相电机是不行的, 这个主要是电容会充放电, 会出现不连续可调等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压逆变电源方案,固定50Hz频率(因为启动电容和电机绕组是按照工频设计的),然后调压,低于一定转速( ...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不晓得怎么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
罩级电机的可控硅控制的线性也是不好。单相电机的VF 控制 microchip的有相关的文档。

网友:
单片机以SPWM驱动两个MOS管构成的半桥,半桥串电容接风扇。
可能和开关功放或者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
交流带电容单项电机有调速款的,这种电机带测速反馈,可以连续调节。调速板子成本比变频器也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不晓得怎么用单片机实现.

你可以看一下SPWM的相关资料,再利用片内ADC进行电压反馈控制,现在很多单片机片内资源足够实现,记得前些日子有个坛友做了数字DC-AC好像是DC12V逆变220V的你可以参考一下,简单的可以直接利用现成的DC_AC芯片比如IR2110

网友:
必需反馈,要不低速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SPWM的相关资料,再利用片内ADC进行电压反馈控制,现在很多单片机片内资源足够实现,记得前 ...

还想请教下, 我晚上用发热管和灯泡试了一下, 发现波形居然完全切不动
电路是这样的,

我用这个电路控制罩级电机是可以的, 但是我拿来接灯泡和发热管, 发现波形是完全不动的, 为什么啊?

网友:
是不是要控制交流同步电机,应该有转速信号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我这边直流电机用PWM调不好,一直到40%才开始转,貌似得用前几天一坛友提出的PFM。等有时间了我也测 ...

直流电机高于启动电压才能转啊!你想线性调速加个编码盘搞伺服控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机高于启动电压才能转啊!你想线性调速加个编码盘搞伺服控制啊

是啊。现在让同事做一些简单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