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直流5V与GND两根线双向通信与充电电路方案

楼主(2019-03-05):
寻直流5V与GND两根线双向通信与充电电路方案:

A/B均为电池供电设备,A/B之间通过2pin 触点磁吸接触,A为5V输出端,B为5V输入端,A给B充电,充电电流最大300mA。A设备上有个按键,按下按键给B发送命令; B接收到后,发送应答命令给A。分时通信。

类似的MTK Pump Express 快速充电原理,可以实现B--》A的通信,即B发送命令给A。但功耗较大。
有没有简洁的电路可以实现或者IC芯片实现以上功能,元件尽可能少,尺寸尽量小,功耗尽量小。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我有电源载波通信方案,可实现通信(串口)。至于BCI,要现场实测

网友B:
幻象供电么。。。 看看ADI的HART?不过他这个是用在4-20mA上的,直接在5V供电上用还得改改。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signs/CN0270_c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电源载波通信方案,可实现通信(串口)。至于BCI,要现场实测

常见的电源载波通信方案,需要的元器件较多较大,B设备的尺寸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幻象供电么。。。 看看ADI的HART?不过他这个是用在4-20mA上的,直接在5V供电上用还得改改。 https://www.a ...

仪表IC用不起啊,尺寸也太大!

网友C:
以前见到过一个电路可以参考。控制5v电源从3v-5v的波动,作为通讯,下面的3v作为供电!老外的设计是12v电源(8v-12v跳动)!不过是单向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见到过一个电路可以参考。控制5v电源从3v-5v的波动,作为通讯,下面的3v作为供电!老外的设计是12v电源 ...

有资料参考下吗,多谢!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09651-1-1.html

网友:
利用电流波动也可以通讯,软件产生明显的电流跳变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和极轴天线控制器协议差不多,diseqc1.2,可以供电,也可以通讯,通过电压的波动通讯,幅度0.2-0.7V左右,

网友:
通过电路将通讯信号生成22K载波,耦合进直流,1载波长度1ms,0载波0.5ms,接收端识别以后就是通讯信号了,可以参考dieqc开关电路

网友E:
楼主是做智能锁吗?

网友F:
温度传感器18b20就是 利用电源线通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幻象供电么。。。 看看ADI的HART?不过他这个是用在4-20mA上的,直接在5V供电上用还得改改。 https://www.a ...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HART,但这个好像5V搞不定。

网友G:
论坛里搜索powerbus,应该有很多人收到套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传感器18b20就是 利用电源线通讯的

18b20 是3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09651-1-1.html

感谢大侠!

以上链接12楼的图简单明了,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搜索powerbus,应该有很多人收到套件了。

powerbus 工业级的,消费不起啊,还得一堆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做智能锁吗?

是做真无线蓝牙耳机和耳机充电盒的通信。

可以参考菊花的FLYPODS 充电盒,充电触电有通信的。
下图为 菊花的FLYPODS 充电盒 充电通信关键芯片,哪位知道型号?

网友H:
Simple Circuit Communicates Over Low-Voltage Power Lines
https://www.electronicdesign.com ... voltage-power-lines

楼主:
引用 网友H:
Simple Circuit Communicates Over Low-Voltage Power Lines
https://www.electronicdesign.com/communica ...

这个应用不错。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Simple Circuit Communicates Over Low-Voltage Power Lines
https://www.electronicdesign.com/communica ...

这个不错,估计传输距离也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用不错。多谢!

Using on off keying is a poor in noisy environment

网友:
论坛里,有找找看,串口和电源共用的

网友:
5v电压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Simple Circuit Communicates Over Low-Voltage Power Lines
https://www.electronicdesign.com/communica ...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2019-10-29):
我感觉那个ook的挺好,就是不知道通信距离可以多远,我有个应用最长也就是20m,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记得没多久几年前貌似有人跟风在坛内搞这模块吧!当时也很想一起玩,但碍于那段时间工作太忙没力参与!楼主或其他坛友估计应能找到那帖,记得那模块完整度较高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