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写C代码还是没有source insight好用啊

楼主(2019-03-05):
一直用source insight写STM32代码。各种查找跳转很舒服。但是我是2台电脑使用,一个电脑到另外一个上面如果路径不一致就不能用了,工程得重建。
就算路径一致,也存在rebuild project的过程,略微有点麻烦。

vscode新建工程就很隐藏,文件夹拖进去就好了,没那么多讲究。但是vscode对C代码不友好。查找定义的时候还挺方便。但是查找引用,就无法使用。只能用全局搜索,
这个地方就让我放弃了用vscode写STM32。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VSCODE无法查找C代码的引用。

网友A:
source insight 可以建立相对路径呀。整体工程拷贝 不需要rebuild

网友B:
我还是最喜欢tkstudi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最喜欢tkstudio

我也是,可惜已经好多年不更新了,网上都找不到精简版的安装包了

网友D:
sourceinsight加上各种宏和各种脚本,爽到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最喜欢tkstudio

我也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可惜已经好多年不更新了,网上都找不到精简版的安装包了

我还有存货,65M的

网友:
我一直在寻找能替换 Source Insight 的工具,但是并没有。

网友E:
clion体验绝对最好,sourceinsight比较适合看代码

网友C:
后来找到了,现在当成宝贝,生怕哪天不小心删除了

网友F:
vscode主要还是为了前端开发的编辑。c语言的reference支持需要有类似CTag的东西。有个cquery的扩展你可以看看。

网友G:
那可否共享出来我们也爽一下啊

网友:
我还是最喜欢SUBLIME

网友:
一直用 visual studio    2017 现在也很好用  反正也要用C#

网友:
最喜欢那个 变量重命名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clion体验绝对最好,sourceinsight比较适合看代码

可能平时我主要工作是复制粘贴,还是 SI 用得 666,
找个机会试下 CLion。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ource insight 可以建立相对路径呀。整体工程拷贝 不需要rebuild

如何建立相对路径?谢谢

网友I:
eclipse各位怎么评价?我现在试用sw4stm32中感觉良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如何建立相对路径?谢谢

就是加源文件的时候 设置成SI工程目录的相对路径就行了。
教程:
http://www.cnblogs.com/pengdonglin137/p/3294528.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I:
eclipse各位怎么评价?我现在试用sw4stm32中感觉良好

我用过 Eclipse,还是没有 SI 的好。
SI 最大的便利点就是有 Context Window,适合我这种整天抄抄抄的用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就是加源文件的时候 设置成SI工程目录的相对路径就行了。
教程:
http://www.cnblogs.com/pengdonglin137 ...

是不是在另外电脑打开一次之后,就变回绝对路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urceinsight加上各种宏和各种脚本,爽到飞

是的,宏与脚本用好就是小李飞刀。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后来找到了,现在当成宝贝,生怕哪天不小心删除了

传上来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lipse各位怎么评价?我现在试用sw4stm32中感觉良好

我也在用eclipse,感觉很不错。按ctrl点鼠标就可以定位代码

网友:
这两个各有优势,还是习惯SI

网友:
用VS20xx写代码很多年了,一定记得装番茄助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 Eclipse,还是没有 SI 的好。
SI 最大的便利点就是有 Context Window,适合我这种整天抄抄抄的用 ...

要说要这功能的话, Understand 可以甩SI几条街, 分析源码Understand绝对首选, 并且构建工程也比SI方便许多。

网友:
写的代码就几百行, 我只用Vim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要说要这功能的话, Understand 可以甩SI几条街, 分析源码Understand绝对首选, 并且构建工程也比SI方便 ...

Understand ,没听过,那综合实力怎么样呢,还是就这点特别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Understand ,没听过,那综合实力怎么样呢,还是就这点特别牛逼?

代码分析这一点比较流弊, 查看变量、函数、宏等调用、引用关系,对不熟悉的代码要了解代码流程这些都非常方便的。
当然也可以做为代码编辑器使用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在另外电脑打开一次之后,就变回绝对路径了?

不会,多复制几次 都没问题的,但是又个小问题,如果复制到其他路径了,打开工程后,最好把所有打开的文件关闭一下。(因为打开的可能还是源目录下的文件)

网友M:
写代码的话还是 vim 好用,win10 装上 ubuntu 子系统,再安装上 wsl ,用上 vim 后就不会纠结哪个编辑器好使了,单纯只看代码的话,还是 SI 好用点

网友:
si倒是mac上没有这玩意  不知道slickedit有人用么 感觉怎么样

网友:
又是各大编辑器比拼的时候了

网友N:
月经贴,还是继续推荐qt  creater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月经贴,还是继续推荐qt  creater

qt  creater +1

楼主:
我所有电脑上面都有qt creator。但是写单片机程序我觉得还是没有source insight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月经贴,还是继续推荐qt  creater

条件变异不能折叠浑身难受

网友:
之前一直用ue ,曾经看别人推荐si,但尝试过几次都觉得不好用。后来偶然尝试了下notepad++,再也不想换别的了

网友:
但是查找引用? 可以的,安装C++ Intellisense 这个插件。需要在电脑里面 安装好GUN Global就可以查找shift+f12 查找全局对一个函数的使用情况了。

VS code 写C++ 主要有三个插件:

1.官方C/C++ 提供变量 函数的定义跳转(需要消耗较多的cpu,可以设置降低),按ctrl进行跳转。
2. C++ Intellisense GUN Global,功能和上面的类似,但是多一个shift+f12查找全局引用。
3. C/C++ Clang Command Adapter。 在以上的基础上加了使用Clang语法分析,主要多了补全智能,可以帮你提示函数参数类型,结构体等。

以上三个可以叠加使用。功能最全。

网友:
vscode 强大的是插件
就像vim 没有插件 谁都觉得没什么用

网友:
我是放弃source insight改为slickedit。
slickedit没有source insight相对路径的问题,但是slickedit的资料比较少。
understand也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urce insight 可以建立相对路径呀。整体工程拷贝 不需要rebuild

source insight 可以建立相对路径呀。整体工程拷贝 不需要rebuild +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在另外电脑打开一次之后,就变回绝对路径了?

不会的。。。

网友:
楼主又引发了编辑器大战哈哈哈,Vim + ctags 路过

网友O:
能分享下么,搜不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后来找到了,现在当成宝贝,生怕哪天不小心删除了

能把65M的分享出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分享下么,搜不到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HZCZRR3A53KI6_46kMLg 提取码: drpq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传上来分享下啊。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HZCZRR3A53KI6_46kMLg 提取码: drpq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P:
引用 网友G:
那可否共享出来我们也爽一下啊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HZCZRR3A53KI6_46kMLg 提取码: drpq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把65M的分享出来么?谢谢

我发了一个新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80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urceinsight加上各种宏和各种脚本,爽到飞

求分享下各种宏和各种脚本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source insight,一直没能习惯它的字体和颜色等.

网友:
引用 网友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HZCZRR3A53KI6_46kMLg 提取码: drpq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网友:
用VSCODE     找了好久的插件,没看到  C  的,我也是无语了,本以为这么一个开放的软件,什么插件都有

网友Q:
引用 网友D:
sourceinsight加上各种宏和各种脚本,爽到飞

正则表达式,爽到爆,可以支持任何语言,我以前做4位机的汇编,Verilog都在SI编辑,爽到爆

网友:
一直用u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最喜欢tkstudio

我也是,从51过来的!用着挺顺手的还能编译找错误!

网友:
听各位大牛讲课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正则表达式,爽到爆,可以支持任何语言,我以前做4位机的汇编,Verilog都在SI编辑,爽到爆 ...

SI条件编译怎么解决?每个工程必须把宏导入一次,关键还导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N:
SI条件编译怎么解决?每个工程必须把宏导入一次,关键还导不全

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哦,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N:
SI条件编译怎么解决?每个工程必须把宏导入一次,关键还导不全

它只认0和1,通常我们会混着用#ifdef和#if xx之类,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把改成#if xx之类,尽量把条件编译开关放在一个config.h里面,虽然每次都会全部编译一次,但方便管理,文件不多,机器速度快的情况,这都不是事。以前机器慢的时候,尽量用增量编译。

网友(2019-09-09):
si能调试么

网友:
gtags 可以的啊

网友: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rences?view=vs-2019

网友R(2019-10-25):
我觉得vs code最大的问题还是不能选择性的剔除文件目录,比如有2个版本的协议栈都在文件夹内,si可以选择不添加不要的那个版本,但是vs code不行,这导致跳转到定义的时候经常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vs code最大的问题还是不能选择性的剔除文件目录,比如有2个版本的协议栈都在文件夹内,si可以选择不 ...

files.exclude

网友:
又到了各位大佬秀 vim 的时刻了,我感觉VSCODE还是很爽的

网友:
VSCODE用的很欢

网友:
要是能用fixedsy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加源文件的时候 设置成SI工程目录的相对路径就行了。
教程:
http://www.cnblogs.com/pengdonglin137 ...

4.0不需要设置

网友:
比较习惯Qtcreator,使用cmake编译,内置了edit和vim两种编辑方式,一边写嵌入式,一边写上位机

网友R:
files.exclude局限性比较大,只是根据文件类型(后缀)选择性排除文件,如果能有文件夹排除更好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files.exclude局限性比较大,只是根据文件类型(后缀)选择性排除文件,如果能有文件夹排除更好了。 ...

"project/folder/**": true,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lipse各位怎么评价?我现在试用sw4stm32中感觉良好

eclipse 我在linux下和win下都用他...好用..

网友T:
vscode C语言  已经可以查询引用了,今天8月份开始支持的,大家可以开心的用起来了

网友:
si用习惯了吧,只用一台电脑,工程也就那么几个,简单好用,特别是si4

网友:
引用 网友T:
vscode C语言  已经可以查询引用了,今天8月份开始支持的,大家可以开心的用起来了 ...

有什么好用的插件推荐一下啊,比如说语法高亮,定义啥的?

网友(2019-12-01):
si开箱即用,其他的都要配,烦

网友:
php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网友:
直接用mdk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最喜欢tkstudio

我也是,tkstudio很方便

网友:
VSCODE 集成SSH 连接远程服务器 开发LINUX 交叉编译 的便利性,目前好像还没有替代软件

网友:
平常写python脚本还有verilog,还是觉得sublime更好用一些,vscode配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S:
"project/folder/**": true,

vscode 的 files.exclude 非常难用

举例说明,假设我的目录结构如下:

myapp
   |
   |-.vscode
   |-dir1
   |-dir2
   |-dir3
       |
       |-subdir1
       |-subdir2
       |-subdirthird
       |-subdirc
       |-subdirgo
       |-subdirpy
       |-subdir7
       |-subdir8
       |-subdirnew

假设dir3目录下的内容我只需要subdir2,,必须如下设置才行
"files.exclude": {
        "dir3/subdir1": true,
        "dir3/subdirthird": true,
        "dir3/subdirc": true,
        "dir3/subdirgp": true,
        "dir3/subdirpy": true,
        "dir3/subdir7": true,
        "dir3/subdir8": true,
        "dir3/subdirnew": true,
}

如果dir3目录下有1000个目录,,我只需其中一个,,那么我就需要在files.exclude下添加999个排除项
这简直弱的一笔,,

这种需求其实很常见,,比如RTOS的源码中一般都会有一个port目录,,下面是针对各种不同芯片的移植,,而我们肯定只需要查看其中的一个芯片的移植代码,,这时候就必须得写一堆files.exclude条目

这个问题其实在5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而且问题下面很多人都提出了对更灵活files.exclude设置的需求,,但5年过去了,,这个功能依然没有实现,,问题链接在此:Exclude all files except for...

网友:
俺很原始,NOTEPAD++就不错,直接查找全部打开文件就行了,不麻烦,太智能的反而觉得不舒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写代码的话还是 vim 好用,win10 装上 ubuntu 子系统,再安装上 wsl ,用上 vim 后就不会纠结哪个编 ...

配色很牛逼

网友:
intellij 全家桶, clion了解一下.
source insight 的 Context Window 很不错.  没有Linux版 , 可惜了

网友:
Sublime + ctags 路过~上次坛友安利SI4102的时候做过对比,还是Sub~好用。不过SI看代码一流~

网友:
IAR 跑哪里去了?没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vs code最大的问题还是不能选择性的剔除文件目录,比如有2个版本的协议栈都在文件夹内,si可以选择不 ...

这一点深有感触。有时真的是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说要这功能的话, Understand 可以甩SI几条街, 分析源码Understand绝对首选, 并且构建工程也比SI方便 ...

你好  能提供下understand的安装文件吗?

网友U(2020-03-08):
引用 网友F:
vscode主要还是为了前端开发的编辑。c语言的reference支持需要有类似CTag的东西。有个cquery的扩展你可以看 ...

可否能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urceinsight加上各种宏和各种脚本,爽到飞

分享一哈啊,大神。。我还在初级阶段,

网友:
要配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可否能具体点。。

现在不需要了啊,vscode现版本已经原生支持C语言的reference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M:
写代码的话还是 vim 好用,win10 装上 ubuntu 子系统,再安装上 wsl ,用上 vim 后就不会纠结哪个编 ...

大佬,可以详细点吗,趁着最近不能去学校,想入坑vim

网友:
最近想学一下vscode,膜拜

网友W:
一直想用用VSCODE,但是那个配置觉得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直想用用VSCODE,但是那个配置觉得太麻烦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说要这功能的话, Understand 可以甩SI几条街, 分析源码Understand绝对首选, 并且构建工程也比SI方便 ...

我之前一直用understand,在我们这公司,由于软件平台限制,understand宏展开比较弱,只能用eclipse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V:
大佬,可以详细点吗,趁着最近不能去学校,想入坑vim

vim 的配置和用法可以参考下面这两个链接

vim 配置记录:https://mp.weixin.qq.com/s/6FsbxNx_V7H7C_Nah6_vgA

vim 操作记录:https://mp.weixin.qq.com/s/rgtZg6rHZOnnMEA4XkPHdA

win10 安装 ubuntu 子系统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62658094

安装 wsl 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22033219

网友:
引用 网友M:
vim 的配置和用法可以参考下面这两个链接

vim 配置记录:https://mp.weixin.qq.com/s/6FsbxNx_V7H7C_Nah ...

感谢大佬

网友(2023-03-22):
调试了一天的vscode,结果被vscode调戏了,这货除了补全好用,连基本的跳转定义都错误,

网友:
用slickedit的人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