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烧了,找人重做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19-03-05):
开关电源变压器烧了,找人重做大概要多少钱?

是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开关管挂了,变压器也挂了, 18个脚,好像6组电压吧,高压三极管自震电路。变压器大概100W吧。

国外牌子,没有国产配件的。也没有替换电源板。

不知道要把原来的拆开,测量,然后重新做一个一样的要多少钱,有没有做这样的工作人,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原来的变压器是浸漆的,不知道能否拆得开的。

网友A:
不要想了。国产的质量好的定做一个很难。
质量差的,参数很难一样。即使照着那个电感、匝数去做,也不一样。
原来的会烧成这样子,也足以说明质量很感人。
我的高频变压器,功率不大,国产的做100个,我可以试出30个直接坏的。
天哪!经过我精心的查原因,我让厂家从新做一批,基本上正常了。怎么解决呢?让他怎么简单怎么做,别扯太多没用的东西。

网友:
如果变压器烧了的话。。嗯。修起来难度太大了。绕法、匝数、线径。。。。。 如果体积及其他方面允许的话考虑用1到N个开关电源替换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了。国产的质量好的定做一个很难。
质量差的,参数很难一样。即使照着那个电感、匝数去做,也不一样 ...

做100个。 嗯。估计一般的厂家都不大爱做。随便凑合凑合算了。甚至即使自己发现了问题都不一定主动去改。
如果做1万个的话就没这么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100个。 嗯。估计一般的厂家都不大爱做。随便凑合凑合算了。甚至即使自己发现了问题都不一定主动去改。 ...

1万个也就几万块钱。但是钱和认真做事关系不大。有的人再多钱都是瞎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万个也就几万块钱。但是钱和认真做事关系不大。有的人再多钱都是瞎做。 ...

是的。你一直盯着都不顶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一直盯着都不顶事。

3米的线,剪成2米多,不是2米9,而是2米3左右,,,不是一条,而是好多,,,

网友:
自己动手绕嘛,要不就替换电源。

网友:
记得有次我的温控器电源烧了,硬是接了3路电源同时给次级负载供电才把剩下上锡膏的板子烤完。

网友:
估算下频率, 买同样尺寸的磁芯, 告诉卖家频率范围, 然后把变压器拆了, 量出线径, 重新绕一个, 严格记录绕法, 不行就全程录像

我绕过柴油机电喷板的24转90V的,  我连漆都没有浸,工作没问题.

网友:
你至少要知道变压器的相关参数,比如匝数,同名端,线径,国产用起来问题应该不大,还有就是为何会坏电源,如果找不着原因换了还是会坏吧

网友D:
你把变压器和电源的照片传上来,我研究下看是否能做?

网友:
自己逆向工程吧,变压器最重要的是磁芯。
要用的是高标号的磁芯是很难配的。
烤箱加热到180度还是很好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变压器和电源的照片传上来,我研究下看是否能做?

变频器的变压器,380V的,耐压要求高一点,原来的是已经工作十几年以上的变频器了。买新的国产也不贵,不值得这样折腾的。

至于为什么会坏,具体原因不清楚,突然炸鸡了。

决定不修了,换N个电源代替原来的电源。

网友:
有做這種電源的

http://www.poweripm.com/js159.html

好多年前買過這家的模塊,一直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做這種電源的

http://www.poweripm.com/js159.html

还真的比较合适,谢谢啦,

某宝 一百多,应该比重新绕一个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了。国产的质量好的定做一个很难。
质量差的,参数很难一样。即使照着那个电感、匝数去做,也不一样 ...

照你这个说法,我们连个变压器都生产不了?!
烂大街的开关电源哪里来?!!!!
是不是你的图纸有问题,而你却乱骂!

网友:
不想回复语文不及格的人。
都不知道在哪里骂人了,居然又让人抓出来。
本人多次与厂家强调质量第一,成本第二。质量上如果影响成本,可以提出加钱。
同时该变压器是特殊产品,但却是人家的常规产品,数量多了去了。我用了出问题是因为我的要求是正常的,别人的要求是交个货。
动不动就怀疑别人,甚至有本事怀疑编译器!而不是自己的代码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