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外边不小心复制的丝印,3D下能看到,怎么删除

楼主(2019-03-05):
altiuml软件。
PCB外边不小心复制的文字丝印,3D下能看到,在2D状态下,看不到。
就在可移动可视范围内,看不到这个丝印。

怎么删除这个丝印

网友A:
都懂得加进去,不懂得删除吗?

网友B:
1,把有用的剪切到一个空白的PCB文件里面去
2,全选,整体移动,把字符移动到可以操作的范围内,删除,再把之前移走的内容移动回来,ctrl+A选中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懂得加进去,不懂得删除吗?

脑子转不过来了,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有用的剪切到一个空白的PCB文件里面去
2,全选,整体移动,把字符移动到可以操作的范围内,删除,再把 ...

谢谢我去试

网友:
把所有层都打开,看是不是复制到没有在2D里面显示的层上了。
3D的界面下要是能选中应该也可以删除的

网友:
在2D下面器件的属性里可以删除啊

楼主:
谢谢几位帮想办法的。
已经按3楼朋友方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