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AD16 3D显示 怎么把走线也显示出来?

楼主(2019-03-05):
如图,能显示元器件,但不能显示走线,请教大家,怎么设置能显示走线?

网友:
shift+S 来试试

网友A:
设置下阻焊透明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下阻焊透明度就行

好的 我去试试 谢谢!!!

网友B:
另存为99se格式(pcb 4.0)  再用3D显示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为99se格式(pcb 4.0)  再用3D显示效果也很好

好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自己选换了配色方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别人电脑导出配色配置文件,加载这个配色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