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走线很短时,载荷电流是否可以增加?

楼主(2019-03-05):
查表,一般35μm PCB板材,1.5mm宽度可以通过3.2A电流,如果我的走线很短,2个焊盘之间只有10mm间距的走线,也是1.5mm线宽,那么通过的电流是否可以比通常的3.2A增大一点?最大能大多少啊?

网友:
温升和压降容忍范围内ok。1.5mm宽的线过10a也没问题,只是线长了会杯具。

网友A:
楼主的1.5mm线宽是按照10度温升来的吗?
楼上的10A电流如果不开窗上锡持续的搞会烧到150度吧?(按计算器。。)IPC-2221

个人认为如果一定不能开窗上锡的话,不应超过5A(环境30度,温度升30度,35um外层1.5mm*10mm长)
如果能开,那10A应该是没问题了

有算这个的计算器:
https://www.digikey.com.cn/zh/re ... tor-pcb-trace-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1.5mm线宽是按照10度温升来的吗?
楼上的10A电流如果不开窗上锡持续的搞会烧到150度吧?(按计算器。 ...

原来AD软件还能设置PCB开窗,我才知道,小板已经交给工厂了,我本来是准备回来自己刮掉阻焊层上锡呢。

网友:
焊盘会帮助散热,电流允许值可以增加。如果是通孔焊盘,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