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SMT 加强一下品控

楼主(2019-03-05):
一直投样板,头回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那四个二极管帖太近了。

网友:
这不算近,很宽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太近了,机器出错了。

网友:
这种元件千万别靠的太近,很容易撞了, 留个 客编?  明早让同事查查

网友:
你的4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电源反接吧

网友:
确实有点近,对设备要求会高,会有概率性掉件的问题

网友:
一般我不在元件下面放丝印,尤其小元件,尤其下面还要铜层。

网友:
刚刚楼主留言给我客编. 我查了一下DFM.    DMF确实是报错了,元器件太近了,  楼主可能是没有按照最大公差外形画尺寸.       但是工艺工程师还是决定继续往下帖了.  结果还是撞了.

网友:
暂时没有发现掉元件的,回头看看我的DMF检查

楼主:
DMF 不可不看,留神。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SWD这种丝印怎么画法?能说一说吗

楼主:
=========== 请版主删除此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SWD这种丝印怎么画法?能说一说吗

sth.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