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池供电的升压芯片,带低电平使能引脚的

楼主(2019-03-05):
求大神推荐电池供电的升压芯片,1.5V升3V的,带低电平使能引脚的,找了一个QX2303发现是高电平使能的,求推荐个低电平使能的芯片,低功耗

编辑原因:完善需求。

网友A:
除了电荷泵原理的其他的失能后也会有个二极管导通的。。。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芯片里面的CE引脚是不是低电平使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芯片里面的CE引脚是不是低电平使能的意思

文档里没有说明,应该不是低电平使能。哪怕你失能了,电源还是通过一个二极管导通的,大部分单片机还是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
还没见过低电平使能的 - -

网友:
低电平使能这特么就不合理吧  还需要个高电平不使能 一直在耗电

网友:
用只三极管反向一下

网友B(2019-08-08):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荷泵原理的其他的失能后也会有个二极管导通的。。。

QX2304 关了好像还有电池电压输出
ME2188有没用过?打算试试
电荷泵有型号可以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X2304 关了好像还有电池电压输出
ME2188有没用过?打算试试
电荷泵有型号可以推荐吗? ...

用过。ME2188和QX2304我都测试过,相同的电路(电感47uH,电容100uF,输出电流30mA)ME2188纹波要好于qx2304,使能引脚功能鸡肋不能完全断电内部有二极管,我是前面加了个一个AO3401作为关断用的,只有当电池电压低于1.5V时MOS管才不能开启。

网友C:
楼主你好,我这边是做电源管理芯片的,可以加我微信聊聊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这边是做电源管理芯片的,可以加我微信聊聊

想咨询同类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啥型号可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