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低温环境下电路板工作问题

楼主(2019-03-06):
请教:-50℃低温环境下电路板工作问题。
无铅焊锡、FR-4 PCB板材可以承受的低温是多少?

网友(2019-08-20):
也遇到这个问题,也在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
足够厚的保温可以应对一般情况,-50这么低需要加温了。

之前有东北野外项目,巨厚的保温就能挺住。有的有体积重量要求的用加热线也挺住了。

之前那边要求-45度7天通过测试就行。记得当时传回来设备主板温度还好,最低也就-5度左右。

网友:
电热丝玩起来,柔性发热板

网友:
不是苹果的问题嘛?

网友:
低温不是对信号有帮助吗

网友:
军用显示器项目的飘过,都是软加热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