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x 的核心板设计交流

楼主(2019-03-06):
我与同事一个月前着手开始设计stm32mp15x的核心板,目前进展比较顺利,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我先放一个框图,基本上集中了我所有的想法。

网友A:
面积尽量小点,像我们这种小公司,如果能用上这个芯片,以自己的能力估计只能买核心板。
水边问一下,www.openembed.com 这个网站怎么不能访问?我的电脑设置的问题?

网友B:
能否将常用的通讯外设留出来啊!CAN,串口和USB

网友:
有板对板连接器可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尽量小点,像我们这种小公司,如果能用上这个芯片,以自己的能力估计只能买核心板。
水边问一下,www.o ...

网站我们暂时下了,新网站在做,托管到亚马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将常用的通讯外设留出来啊!CAN,串口和USB

看楼主示意图端口都引出了啊,你可以自己加

网友C:
双通道DDR3改成单通道的 ,减小核心板面积。  容量不够可以换大容量的。

I2C上挂个小EEPROM ,有利于存储一些配置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DDR3改成单通道的 ,减小核心板面积。  容量不够可以换大容量的。

I2C上挂个小EEPROM ,有利于存储 ...

那个加密芯片,内部有可以对用户开放的EEPROM。
DDR3那部分要照顾一下高带宽的需求,16bit的DDR3 只能提供一半的内存带宽,
发挥不了CPU的作用。如果用到图形显示的时候,性能会大打折扣。

网友:
想咨询一下定价

网友D:
核心板,小巧点,接口结实。
如果能过CE,EMC之类的更好。

毕竟买核心板就是要做产品。

网友:
WIFI 加上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心板,小巧点,接口结实。
如果能过CE,EMC之类的更好。

CE 要过的,不然没办法做外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王做那么多板,软件跟的上吗。

我们软件与硬件是分开核算的,免费版的软件只提供基本的服务。

网友F:
楼主家的东西都是极致精品,设计非常精致。
既然都是BGA了,SPI flash也可以用BGA的,用两片组成双四线dual bank方式,速度翻倍。
最好换成RT1052上用的8线的hyper flash。
eeprom也可以BGA的!
终于给32单片机上EMMC硬盘了,磨损均衡问题得以解决,大赞赞赞赞!
RAM不能直接上32bit数据宽度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家的东西都是极致精品,设计非常精致。
既然都是BGA了,SPI flash也可以用BGA的,用两片组成双四线dual ...

有几个问题你要考虑,
第一个是成本
第二个是要做库存,供应商
如果单纯的考虑性能,那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G:
我只关心2个问题:
1、是否挂载LINUX,如果是的话,会出基本的使用手册吗?
2、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关心2个问题:
1、是否挂载LINUX,如果是的话,会出基本的使用手册吗?
2、价格几何?

1.只支持Linux,会出使用手册。
2.价格30刀起,根据不同配置,30刀到99刀之间。

网友:
关注一下,stm32mp15x的核心板。

网友:
st搞LINUX,看来LINUX真要有戏。

网友:
我觉得价格尽量好吧
核心板的价格能在imx6ul的1倍~1.5倍之间,再高了没有性价比

网友H:
PMC呢,集成在板上,还是也外部提供?
核心板把外扩存储和高速通讯集成了,其它外扩基本就能胜任大部分的应用要求了。
我看到站内你给我的短信了,我是打算自己做几块354pin BGA的试试,4层PCB,玩玩还是不太花钱的。我看你选的是最大引脚的版本,和我的不太一样哦。
实际使用,我应该都是购买ST官方的EVK来用的。

网友I:
其实上到linux平台,各家都差别不大了,除非教程很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上到linux平台,各家都差别不大了,除非教程很完善。。。

st的资料不用担心。
这个芯片官方给出了openstlinux ,是基于yocto的工程,包管理我看是ipk(和openwrt一样)。说不定也都用buildroot。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PMC呢,集成在板上,还是也外部提供?
核心板把外扩存储和高速通讯集成了,其它外扩基本就能胜任大部分的应 ...

我看了一下,设计没有使用PMC,用分立电源设计的.

网友:
https://octavosystems.com/octavo_products/osd32mp15x/  sip 的 比较爽的

网友J:
如果是搞板对板的连接器,建议使用间距为

0.65mm 或者是 0.8mm 间距的,

最好是 0.8mm 间距的,当然 0.65mm 的也可以接受,但最好还是 0.8mm 的间距的

如果选择 0.5mm 的话,不管是维修还是生产都比较麻烦,搞不好整个板子就报废了

期待大神们的 mp15xx 核心板子了, 估计核心板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搞板对板的连接器,建议使用间距为

0.65mm 或者是 0.8mm 间距的,

layout 下周就完成了。同事负责的。原理图我设计的。

网友K:
能跑openwrt吗?

网友:
双核?A7+M4?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跑openwrt吗?

连WiFi都没有 跑openwrt没意义啊,事实上,openwrt是支持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连WiFi都没有 跑openwrt没意义啊,事实上,openwrt是支持的

就当普通的linux用 但是openwrt带web管理界面 ,省心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当普通的linux用 但是openwrt带web管理界面 ,省心不少

也是的,那个luci还真的不错。高通的IPQ4019,4018之类都是A7的,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J:
mp15xx 的核心板,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呀 ??

如果价格 我等 p民 搞的起的话,到时就搞个来嗨皮一下哟 !!!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15xx 的核心板,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呀 ??

如果价格 我等 p民 搞的起的话,到时就搞个来嗨皮一下哟  ...

现在核心板的PCB 已经设计完成。

初步计划大约向树莓派的核心板的价格看齐。30 刀以内。

网友:
坐等板子。

楼主:
双核A7+M4,可以玩很多花样。
例如运动控制,A7跑Linux与GUI,M4做实时插补。

网友L(2019-06-04):
楼主展示一下实物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只支持Linux,会出使用手册。
2.价格30刀起,根据不同配置,30刀到99刀之间。 ...

si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展示一下实物图吧

实物来了。
https://www.openembed.com/products/53.html
这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M:
引用 楼主:
实物来了。
https://www.openembed.com/products/53.html
这里有详细的说明。

你们这个出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核A7+M4,可以玩很多花样。
例如运动控制,A7跑Linux与GUI,M4做实时插补。

A7可以做插补吗?会不会跑的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们这个出货了?

可以小批量出货了。

网友:
板子很漂亮,这是8层板还是6层板?

网友:
有没有文档呀,学学咋样玩。

网友:
有没有开发板?

网友:
厉害了,真的玩不过来了

楼主:
有了。有几个客户已经拿到,做早期测试了

网友:
DDR是怎么连线的?Byte0和Byte2接一个内存上了?

网友N:
板子漂亮。。。与内存条一般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板子漂亮。。。与内存条一般大小吗?

比内存宽一些

网友N:
可以可以的,有没有算过前期后后花了多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可以的,有没有算过前期后后花了多久呀?

三个人,断断续续半年吧。有原理图设计,layout,采购元件,焊接,调试,底板设计,等。

网友(2019-09-21):
不错,提供使用Linux的教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