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的usb与单片机做频繁数据通信采集,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9-03-06):
工控机的usb与单片机做频繁数据通信采集,稳定性如何?
不考虑串口?

网友:
应该可以把,我们也准备用。

市场上很多都是用usb做的,比如游戏厅的游戏机

网友A:
可以的,用在工业环境中,若将USB加上隔离处理(或采集外围电路),在可靠性方面会更好些。

网友B:
如果距离很近,且周围电磁干扰小,问题不大,工业环境还是尽量避免用USB通信。

网友C:
不怎么样。 can 以太网 甚至串口都比usb强

网友D:
USB最大的问题就是 ,万一假死 ,你怎么恢复通信。

网友:
如果处理的事务实时性、重要性不高的话是可以用的,不过还是要加上usb设备重启机制

网友:
用以太网

网友E:
USB不怎么靠谱,以太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不怎么靠谱,以太网吧

还得udp无状态协议,这样掉线可以最快恢复。凡是有状态的协议都有这那那这的各种问题。

网友:
工业上不建议使用usb,小数据量串口,大数据量以太网,实时要求上pcie

网友:
工控别用USB,稳定性差

网友:
不是太紧要的采集可以用。可靠性要求高的,数据量大的还是建议工业以太网。

网友F:
反正我的项目以后USB都会换成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在工业环境中,若将USB加上隔离处理(或采集外围电路),在可靠性方面会更好些。

谢谢,这块你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怎么样。 can 以太网 甚至串口都比usb强

can总线是没得说,但硬件条件限制,只有usb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距离很近,且周围电磁干扰小,问题不大,工业环境还是尽量避免用USB通信。 ...

顶多1.5-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最大的问题就是 ,万一假死 ,你怎么恢复通信。

现在担心的就是卡死,所以不用usb-串口线方案,想直接用电脑usb直接和单片机usb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不怎么靠谱,以太网吧

哥们,你用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的项目以后USB都会换成以太网。

兄台,能否分享你在usb使用是的经验,优点和

网友:
usb很不稳定,工业上慎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台,能否分享你在usb使用是的经验,优点和

工控上USB死掉后很麻烦,需要重新拔插甚至重启,有时候开机驱动加载不成功,换成网口的省心。

网友:
USB遇到干扰死得很难看。

网友:
大家有用 SATA 总线来通信的吗? 比如PC跟硬盘或光驱,就是SATA接口。速度也很快。就是不知道性能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
USB死掉恢复是个问题, 平时用windows的话,好像是无法恢复,得重新插拔或重启电脑。

网友:
赞同11楼:工业上不建议使用usb,小数据量串口,大数据量以太网,实时要求上pcie

网友:
我们在手机产线上大量使用USB转485,挺稳定的没出过问题,用的是类似U盘形状的USB转485转换器,USB端直接插在工控机上,我觉得只要USB端与电脑连接的线尽可能短,还是蛮稳定的。

网友:
NI有整个系列的USB采集卡产品,而且为了可靠性专门定做了带锁的USB线(要求接口端有对应的螺丝孔),而且我确实在工业现场见过用这些玩意的设备,还是活的。
简单来说USB接口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问题在于里面的程序和外面的设备做的怎么样。

网友:
没事,尽情用,至少,能够给人生留下一些宝贵的阅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控上USB死掉后很麻烦,需要重新拔插甚至重启,有时候开机驱动加载不成功,换成网口的省心。 ...

明白你的意思,用蓝牙怎么样?

网友:
usb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5年前曾做过实验,stm32的usb模拟串口与上位机连接,为了测试稳定性,特意在附近开个电钻,偶尔有串口不通信现象,想尽办法能自动恢复,结果很失望,最后果断放弃。

网友:
工业上一般都不是方便为主,是稳定为主;USB这个在工业上做通讯很少用!

网友G:
usb转换器必须用隔离的,之前碰到过附近的电机启停,偶尔会导致数据中断,后来换隔离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转换器必须用隔离的,之前碰到过附近的电机启停,偶尔会导致数据中断,后来换隔离的就好了 ...

你是用usb转串口还是直接和单片机的usb通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usb转串口还是直接和单片机的usb通信呢?

usb转can bus

网友:
工业还是以太网靠谱,而且usb还需要考虑系统升级问题,以太网就不用

网友(2019-08-21):
USB还是可以的,我们在钢厂用USB-485参与生产线控制

网友:
我用的USB转CAN模块也还是比较靠谱的,也一直工控设备上用
NI也有很多USB的工控模块

网友:
工控机基本都有232此端口首选,次之加一块PCI转232,usb还是有风险的有时候插个U盘都能短时间断开。

网友:
用过USB也许干扰没有多强,没有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