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overlay,bottomoverlay字符做反相(阴字)效果用什么方法方便?

楼主(2019-03-06):
如题。

网友:
AD?如果明天没有人回复,我留位置给你解答

网友:
AD?如果明天没有人回复,2楼给你解答

网友:
查找同类项?

网友A:
用Photoshop做,然后用Bmp2Pcb导入进去做成元件。我的方法是不是很无耻?

网友:
楼主是正版AD吗?需要律师函吗?

网友:
ad 自带啊。。

网友:
直接mirror 勾选啊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有镜像选项的,如果要批量的话可以查找相似项多选后操作。

网友B:
他要求是其它部分白的,就字符部分开窗看到板的绿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要求是其它部分白的,就字符部分开窗看到板的绿油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hotoshop做,然后用Bmp2Pcb导入进去做成元件。我的方法是不是很无耻?

这个同做logo一个原理,就是修改很不方便。比如只改其中一个数字。

网友:
字符输入界面有个选项的。

网友:
没人说怎么解决,那我说一下吧

基本应该是这样子
下面是我板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