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在买电脑时最好测试一下温升

楼主(2019-03-07):
这是I5-8250u笔记本电脑。温升容易。室温20度,空闲时已经去到65度左右,频率基本保持最高的3.4G。一旦8线程全速运行,马上去到96度,然后慢慢通过降频把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频率大约降到2.19G。为了控制温升牺牲速度
下图为空闲状态。

下图为满负载

下面是另外一台一体机电脑,温度升高不大所以频率降得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18.8W,这i7 相当桌面啥水平,比不上i5吧

网友:
这是低压I7,比不上标压I5,貌似现在大多数笔记本都用低压U

网友:
碰到懂行的了,买电脑特别是二手电脑应该特别注意温升,如果温升不行,要拆CPU加硅脂换风扇,这样才能用得长久,不然以后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骚年,看下硅脂是不是有问题,还不行用throttlestop调低点电压。记得用ibt拷拷机。散热不好会秒挂。

网友:
现在多数笔记本都是15W的U,八代15W i7笔记本比我2013年的4代45W i7速度慢很多

网友A:
楼主的是新电脑啊,温度也飙得这么高

楼主:
我觉得重点在散热,如果散热不好,频率再高也会压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新电脑啊,温度也飙得这么高

是呀,哈哈,早知道买I5-8300H的CPU

网友:
以前一个T400的笔记本,夏天用着用着就关机。把手放散热孔哪儿,基本都没啥温度。
花了 80多块钱来一个新的风扇上去,散热孔附近明显热了很多。从来没再出过问题。速度也快了不少。应该是温度高了之后频率自动降下去了。

网友:
8250就这吊样,参数标的高,没啥用,不过我的x220夏天不开空调也会到95度

网友B:
所以用于开发的笔记本,最好还是买移动动作站,双风扇的,散热比普通笔记本做的好得多

楼主:
4核8线程。相当于每核2线程。那么核的频率是3.4G,每个线程都是3.4G还是1.7G?

网友C:
我的神舟笔记本,i7-4720H,是标准电压版,3.4g满频率跑的时候,在进行极限测试的时候,温度最高在7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神舟笔记本,i7-4720H,是标准电压版,3.4g满频率跑的时候,在进行极限测试的时候,温度最高在75度 ...

H是高压,M才是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用于开发的笔记本,最好还是买移动动作站,双风扇的,散热比普通笔记本做的好得多 ...

其实就是游戏本。笔记本里没有专门为开发而出的配置。

网友:
这么吓人,论坛里那个X260咋样,发热厉害不

网友:
你这个也是8代U吧,
我的nuc I7低电压, CPU有时候飙升到99度, 散热风扇狂飙 没事的 睿频. 等下就下降回去了,
但是我试过装 黑苹果却没有这种情况, (编辑压缩视频.理论上很吃CPU了)
怀疑是WIN10的bug

网友:
楼主是来赛cpu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游戏本。笔记本里没有专门为开发而出的配置。

移动工作站和游戏本还是有差别的。
移动工作站CPU一般最差用i7 HQ版本,好一点的都是至强CPU。电工用的话能提高编译速度。
工作站的显卡也是专业图形显卡,对于机械和电气的CAD软件有优势。玩游戏的话图形显卡并不适合。这点上应该算是最大差别。
还有就是扩展性好,一般都支持安装2~3个硬盘。内存插槽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工作站和游戏本还是有差别的。
移动工作站CPU一般最差用i7 HQ版本,好一点的都是至强CPU。电工用的话 ...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我也搞个软件试试,打开MDK 编译的时候这个温度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个软件试试,打开MDK 编译的时候这个温度正常吗

用这个先设置好线程数后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个软件试试,打开MDK 编译的时候这个温度正常吗

温度不过80度一般不降频

网友E:
笔记本有不发烧的么,答案没有,笔记本都这样,你这是低压U,高压U更热,因为功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不过80度一般不降频

我这个好像只有双核四线程,跑到30%没跑下去了,最高76°。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有不发烧的么,答案没有,笔记本都这样,你这是低压U,高压U更热,因为功耗大 ...

如何散热设计得好,性能就能上去了。搞个带风扇的底座有没有效果?

网友:
我这个算是高压U吧,没超过80°,我去堵住出风口,只有79°,后面不敢堵住太久了

网友E:
U系列是低压版本,已经为降低散热做了妥协,M是移动版,H是标压,要想散热好就加个散热底座,能改善一点,你这机器不是金属机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U系列是低压版本,已经为降低散热做了妥协,M是移动版,H是标压,要想散热好就加个散热底座,能改善一点,你这机 ...

现在基本是胶。

网友:
带u的cpu就是这样,全速运行几秒钟无敌,时间一长马上现原形。
不然也没法把本做得这么轻薄了

网友B:
测了一下,温度接近90度了。不过感觉风扇转速不高,手放出风口处的温度也不高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下,温度接近90度了。不过感觉风扇转速不高,手放出风口处的温度也不高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运行时间不够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时间不够长吧?

你看那个软件的运行时间,运行了241点几秒,4分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个软件的运行时间,运行了241点几秒,4分钟时间。

电脑不错呀

楼主:
有没有强行打开散热风扇并且速度最快的软件?

网友:
要在买之前就要测试好否则买台新笔记本开包后即使你现场测试了不满意你也退不了,除非你买的不是原包新机,所以要了解透彻了才去买,别到时跟人干上了

网友:
用网上人说的,一般的笔记本都是3秒真男人。
低压U和标压的最大区别就是这个了。标压U响应明显比低压U好太多,就是流畅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毕竟功耗在那里放着~
现在的低压U参数标的都很高,看起来和台式机都差不多了,但都是瞬间的事,一热立马降频。

网友F:
笔记本改水冷后就没有因为过温降频了。。。但是也不能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改水冷后就没有因为过温降频了。。。但是也不能移动了。

如何改?
PS,看看这款怎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814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改?
PS,看看这款怎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8143-1-1.html

就是去弯折一根铜管贴在原来笔记本的热管上,捆上铜丝,或者用低温焊锡焊接。然后笔记本上面开一个洞让管子出去,然后插上水冷排的硅胶管就行了

网友G:
要自己学会换导热硅脂,还扛不住还要学会电钻打洞,风扇进风口打洞后一般降温比较明显(进风口洞已经很大的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自己学会换导热硅脂,还扛不住还要学会电钻打洞,风扇进风口打洞后一般降温比较明显(进风口洞已经很大的 ...

我怕拆开后不会安装

网友:
我哩个去,这应该不是品牌机吧?

网友:
多花钱从来没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H:
很正常,很多笔记本模具、散热都不好,光看着配置去了。我自己的笔记本,i5 4210m自己换成了 i7 4712MQ,结果,待机50~60度,稍微运行大一点的东西直接上80~90,然后降频,i7用出了i5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正常,很多笔记本模具、散热都不好,光看着配置去了。我自己的笔记本,i5 4210m自己换成了 i7 4712MQ,结 ...

你换CPU不是更亏吗?换出来的U只能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正常,很多笔记本模具、散热都不好,光看着配置去了。我自己的笔记本,i5 4210m自己换成了 i7 4712MQ,结 ...

改装散热系统。

网友:
x201i,移动版的用了好多年,换了固态,没碰到吃不消的情况,轻便,不然,够用,没必要追新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换CPU不是更亏吗?换出来的U只能浪费了。

不浪费,店家回收了。换CPU平时用着(不上70度)还是挺爽的,可能是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浪费,店家回收了。换CPU平时用着(不上70度)还是挺爽的,可能是心理作用  ...

你这个不明智,你应该直接选择 i7 4712MQ的笔记本。M本的设计在散热方面本身就没有MQ的好

网友:
上外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