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14SS2 plc按键输入控制串口输出字符数据

楼主(2019-03-07):
最近要用到PLC串口发送个字符指令,选用台达14ss2,通过1个输入x1控制PLC串口输出字符如“RTZ12”,设定串口参数(波特率位数停止位),请教下大家:PLC自带串口编程口是否可以做程序中串口的输出,怎么区分编程状态和程序输出状态,程序使用时串口参数不一样,还是自带编程口的串口有使用限制?

网友:
一般PLC编程口不能做主机

网友:
看看编程手册,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台达编程口可以用在程序中。

楼主:
刚刚试了下,com1口是编程口,可以通过PLC程序编程使用,通过向导配置rs232就可以,配合手册的例子,用RS指令就可以使用,下载程序时候播到stop状态,然后run就可以使用。

网友:
台达的编程口可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