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个PCB样板的时效-普通尺寸单面板过了3天还没到

楼主(2019-03-07):
纯属吐槽,周日的单,从周一开始算到现在没到(在派件)。
之前的时效一直不错,尤其是正式公告免费24小时加急之后。
但这次实在慢了点,一下到10年前的感觉。

网友A:
1)相当于是4号下单,6号发货,耗时两天,对于工厂来说是准时发货了!
2)刚也查了,你的订单符合24小时交货标准为什么没有安排24小时,IT查的结果是,那天解析服务器有问题从而导致安排了48小时交期
3)楼主为什么感觉时间很长:因为平时工作下单,24小时发货时间太快,对比下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相当于是4号下单,6号发货,耗时两天,对于工厂来说是准时发货了!
2)刚也查了,你的订单符合24小时交 ...

是这么个道理,并不是投诉,只是吐槽。

另外资料中没有什么特别的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会无法解析,如果方便,相关技术人员查一下,说明问题在哪,我以后画板的时候也会特别留意。

以前知道一些protel99画的板,好多没有用的铺铜,在99中看不到,也无法删除(看不到也选不中),这样的文件就会无法解析。

这个资料事后在下单助手手文件清单中又能看到,所以比较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道理,并不是投诉,只是吐槽。

另外资料中没有什么特别的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会无法解析,如果方 ...

那天的解析服务器有问题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天的解析服务器有问题导致

普通的文件(我发的板都比较简单,尺寸不大,线路不多),一般是100秒内可以解析完,所以我认可能是文件哪里有缺陷导致,不去想过服务器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文件(我发的板都比较简单,尺寸不大,线路不多),一般是100秒内可以解析完,所以我认可能是文件 ...

请教一下:
好多孔的旁边的阻焊扣掉一块儿,伸出一个小尾巴。应该是故意的吧? 目的是?  应该是有啥用处的。 手工焊接的时候方便收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好多孔的旁边的阻焊扣掉一块儿,伸出一个小尾巴。应该是故意的吧? 目的是?  应该是有啥用 ...

这个主要是增加焊接强度用的(单面板居多)。
也有些是为了增强线路的通流能力。

补充:还有些板是机器插件工艺,开阻焊的方向与K脚方向一致,保证焊接工艺更好上锡。

网友C:
前天打样,在小助手看预览整个底层阻焊都没有了。助手解析出来的有些层的文件名变成乱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天打样,在小助手看预览整个底层阻焊都没有了。助手解析出来的有些层的文件名变成乱码了。 ...

方便的话,把您的客户编号和出问题的文件名告诉我一下,我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话,把您的客户编号和出问题的文件名告诉我一下,我查一下  ...

已经给你发消息了,您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用下单助手,上传的文件能生成效果图确实不错。不过有的生成不了。是上面说的服务器的问题吗。希望以后能解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给你发消息了,您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资料我看了,阻焊层确实是一个空文件,你这个是AD/DXP系列软件生成的Gerber文件,我们一般会取用GBS为底层阻焊,但你这个GBS是空数据
如下图,只有光圈定义数据,并没有实际的开窗坐标数据。
%FSLAX25Y25*%
%MOIN*%
G70*
G01*
G75*
G04 Layer_Color=16711935*
%ADD10C,0.01500*%
%ADD11C,0.00800*%
%ADD12C,0.01000*%
%ADD13C,0.02000*%
%ADD14R,0.03150X0.03543*%
%ADD15R,0.03543X0.03150*%
%ADD16R,0.02756X0.07480*%
%ADD17R,0.02756X0.07480*%
%ADD18R,0.05787X0.04567*%
%ADD19R,0.03661X0.03858*%
%ADD20R,0.12000X0.12000*%
%ADD21R,0.00906X0.02756*%
%ADD22R,0.02756X0.00906*%
%ADD23R,0.03858X0.03661*%
%ADD24R,0.03858X0.03000*%
%ADD25C,0.03937*%
%ADD26C,0.02165*%
%ADD27C,0.31496*%
%ADD28C,0.02362*%
G04:AMPARAMS|DCode=29|XSize=433.07mil|YSize=433.07mil|CornerRadius=64.96mil|HoleSize=0mil|Usage=FLASHONLY|Rotation=270.000|XOffset=0mil|YOffset=0mil|HoleType=Round|Shape=RoundedRectangle|*
%AMROUNDEDRECTD29*
21,1,0.43307,0.30315,0,0,270.0*
21,1,0.30315,0.43307,0,0,270.0*
1,1,0.12992,-0.15157,-0.15157*
1,1,0.12992,-0.15157,0.15157*
1,1,0.12992,0.15157,0.15157*
1,1,0.12992,0.15157,-0.15157*
%
%ADD29ROUNDEDRECTD29*%
%ADD30C,0.00787*%
%ADD31C,0.01000*%
%ADD32C,0.00500*%
%ADD33R,0.06299X0.01181*%
%ADD34R,0.03950X0.04343*%
%ADD35R,0.04343X0.03950*%
%ADD36R,0.03556X0.08280*%
%ADD37R,0.03556X0.08280*%
%ADD38R,0.06587X0.05367*%
%ADD39R,0.04461X0.04658*%
%ADD40R,0.12800X0.12800*%
%ADD41R,0.01706X0.03556*%
%ADD42R,0.03556X0.01706*%
%ADD43R,0.04658X0.04461*%
%ADD44R,0.04658X0.03800*%
%ADD45C,0.07874*%
M02*

层名乱码的问题,应该是中文引起的,默认windows下的中文文件名都是GBK编码,数据就这样保存在数据库了,结果前端展示的时候直接按UTF8解码造成的乱码。
非常感谢反馈,我会安排解决。

另外说一下:歪楼是不好的,歪楼是不对的。   在这里歪楼回复确实不太好,楼主吐槽吐得正过瘾的时候被你歪了一下楼,建议后续直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反馈,或者另外开贴反馈,再次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