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205在什么情况下烧二极管?和MCU不加隔离会烧mcu吗?

楼主(2019-03-07):
如题<L6205在什么情况下烧二极管(D33和D34)? 和MCU不加隔离会烧mcu吗?>

问题:1

昨天电机还运行正常,今天车间里的人把设备装到壳子里,发现电机不转了,测量电路板中的D33,D34都烧了,

换了一块后发现电机还不转,电机直接接电源发现也不转,电机应该是烧了,测量电阻是开路,

在什么情况下会烧二极管(D33和D34)呢?电机不存在堵转的情况

问题:2

        电机和mcu(stm32f)直接连接会烧mcu吗? 连接如图,

发现2个板子改变PWM万用表测量电压保持2.4V,应该是mcu烧了吧,换上mcu就好了

网友A:
从来没烧过

网友B:
  电机和mcu(stm32f)直接连接会烧mcu吗? 做产品的话,还是加隔离吧

楼主:
是用的L6205不加隔离直接用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mcu(stm32f)直接连接会烧mcu吗? 做产品的话,还是加隔离吧

感觉做产品还得加上led指示,坏了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的L6205不加隔离直接用没出过问题?

产品的鲁棒性的考虑

楼主(2022-08-08):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烧过

最近电机运行着,突然电机转速急速变慢,之后停止运转;测量发现 VCP(pin19)变0v 和VBOOT(pin12)慢慢电压降低到5v 左右,

停止电机运转后,在启动(未断电),电机还是可以正常运行,过一会问题又复现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散热等方面考虑没,这个片子好像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