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USB转串口芯片,PC不需要装载驱动就可以用

楼主(2019-03-07):
目前市面上的芯片,CH340,CP2104等都需要在PC上先装一个专门的驱动,然后再可以使用。有没有一款USB转串口的芯片像鼠标那样,插上去驱动自动装载,直接可以用的。

网友A:
有,还不少,hid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还不少,hid协议

推荐一颗,谢谢!

网友B:
没有楼主要的,想一下FTDI这么贵都要装驱动就明白了

楼主:
找到了2款,一款silicon labs的CP2110目测价格就很贵,还有一款国产的CH9326价格在5RMB左右

网友:
二楼不要误导人,不装驱动,你用HID在电脑端模拟个串口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2款,一款silicon labs的CP2110目测价格就很贵,还有一款国产的CH9326价格在5RMB左右 ...

这些HID协议的你要自己上位机去适应它,不是COM口

楼主:
CH9326的描述
CH9326 是一款 HID 转串口芯片。CH9326 支持双向数据传输,用于接收串口数据,并按照 HID 类
设备规范,将数据打包通过 USB 口上传给计算机,或者从计算机接收符合 HID 类设备的 USB 数据包,
并从串口进行发送。通过提供的上位机软件,用户也可自行配置芯片的 VID、PID,以及各种字符串
描述符

网友:
hid的可以不需要驱动 ,但是需要上位机软件啊  不然怎么用

网友:
想用串口软件必须要装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这边的项目是带有上位机的,但是由于不同电脑,权限还有各种奇葩问题导致串口驱动装载不成功。

网友C:
FTDI一样有各种奇葩问题,我试过CH340  FTDI, 有些电脑就是会莫名其妙被改了驱动,无法使用,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这边的项目是带有上位机的,但是由于不同电脑,权限还有各种奇葩问题导致串口驱动装载不成功。 ...

改上位机啦,改成USB HID驱动,这样出问题的概率会小很多。
(有些奇葩的电脑即使是HID设备也照样打不开,我也见过,只是概率很低而已)

网友:
手机回复,用过好像是ch9326/8,合泰的ht42b5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楼主要的,想一下FTDI这么贵都要装驱动就明白了

有些芯片系统自带驱动。。。

网友:
系统自带驱动的芯片FTDI232

网友D:
HT42B534  你试试

网友E:
楼主,你需要的不是芯片型号,你缺的是win10系统。win10基本上常见的都能自动装好,山寨的pl2303除外。

网友:
HID串口 CH9326

网友:
18楼正解,要看楼主是用什么系统?

网友:
有不用驱动的 USB 转串口,并不是楼上说的 HID 协议,而是 CDC 协议。
Microchip 有一款 USB 转串口芯片是免驱的 CDC 协议,型号 MCP2200。
或者是 AVR 单片机用 Arduino 的 USB 转串口的开源固件,或是自己用 STM32 CUBE 生成 CDC 的模板,然后自己实现一个。

CDC 对于 XP 系统来说,要安装 MS 官方的一个 CDC 补充,新版本的 WIN 系统完全不用安装驱动。
Linux 就更不用说了(几乎 99.99% 的各种乱七八糟的 USB 设备都不用找驱动,内核都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需要的不是芯片型号,你缺的是win10系统。win10基本上常见的都能自动装好,山寨的pl2303除外。 ...

我需要能够兼容的系统有WIN7 (32位和64位),WIN8 (32位和64位),WIN10(32位和64位),还有苹果系统,liunx就不需要

网友:
既然有上位机,那考虑HID串口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FTDI一样有各种奇葩问题,我试过CH340  FTDI, 有些电脑就是会莫名其妙被改了驱动,无法使用,晕. ...

你这个应该是盗版芯片 正版不会自己改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42B534  你试试

这个也是要装驱动的

网友:
HID串口,数据吞吐能力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盗版芯片 正版不会自己改驱动的

不是,我意思是  win的驱动不知道被谁改了
lsusb, 还有其他,反正被改了就无法识别,烦死, 正常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ch9326, 不需要驱动,hid的。但是上位机程序就都得改了。

网友:
手上的CH341demo板WIN10自动识别装好驱动

网友(2019-05-19):
没有的哦。 那些不用安装驱动时因为 Windows 自动给你安装了驱动啊。不是没有驱动,是驱动偷偷地被安装了。
还有就是你已经安装过这样的驱动。系统自动用了。  HID 是不能出串口口的。其实USB com的标准驱动windows就带的。但windows要求有一个说明的.ini文件。就会自动加……
的。 USB COM 是有标准协议的,同样也有标准驱动(CDC 或 ACM)

网友:
我记得用stm32做的usb转串口没装驱动就能用

网友:
歪楼下:无线鼠标能弄个转接器在有蓝牙主机上用?

网友:
看操作系统,在win10上面CH340这些可以插上就可以用,因为会自己安装驱动

网友:
这个看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G:
HT42B534  SOP8 封装

网友H(2019-11-17):
引用 网友G:
HT42B534  SOP8 封装

这是垃圾芯片,用了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垃圾芯片,用了生不如死

这个芯片确实垃圾,才用过几片,都是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垃圾,才用过几片,都是各种问题,确实是的,做过一版,各种驱动不识别,各种正常发送忽然停止卡死,各种异常大电流,还有无缘无故烧毁的